6引脚2.54mm的双排插针是一排3个还是一排6个

楼主:
6引脚2.54mm的双排插针是一排3个还是一排6个

网友:
这事情,完全由你自己选择,可以是单排,也可以是双排。

网友:
总数是6,双排,该是一排3, 6P 双排

下面的是12针单排6,

可以买多整排加工成一排3

网友:
都说是双排那就是2*3了

网友:
6引脚双排插针当然是一排3个,脚数跟排数无关,只计总数,楼主怎么会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

网友:
肯定是一排3个了,你都说是双排的了

网友:
这个可以随意组合

网友:
只算总数的。

网友:
单双排都有看你实际选择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