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射极跟随器电路

楼主:
如图所示,左边的电路相比右边的电路有哪些优点呢,谢谢!

网友A:
左边的图在A点输出,右边的图在B点输出。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边的图在A点输出,右边的图在B点输出。谢谢!

右图已经不是推挽了,那是单端电路。左图才是推挽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边的图在A点输出,右边的图在B点输出。谢谢!

两图均未加上适当的偏置和隔去直流。

如果原理图和真实电路完全相同,输入信号是幅度0~5V的矩形波而且负载是纯电阻,那么左图中Q2并没有必要使用。显然这种情况下右图比较简单。

但若负载是电容性,那么右图电容充电后,只能通过Q2发射结和信号源放电,充电时间和放电时间不等,波形会失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左边的图在A点输出,右边的图在B点输出。谢谢!

两图均未加上适当的偏置,恐怕实际工作中找不到这样的电路。

如果这是作业,此题目出得实在是脱离实际。

网友:
为了发帖

网友:
任何电路,都是根据该电路所要实现的要求而设计的。满足要求而且成本低电路简单,就是好电路。脱离要实现的要求来谈什么优点,没有意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图均未加上适当的偏置,恐怕实际工作中找不到这样的电路。 如果这是作业,此题目出得实在是脱离实际 ...

前辈,您好!如果输入信号是矩形波,不是可以不用偏置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xiaxingxing 发表于 2020-8-17 22:40 左边的图在A点输出,右边的图在B点输出。谢谢! 两图均未加上 ...

解释的很详细,学习了,谢谢前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辈,您好!如果输入信号是矩形波,不是可以不用偏置电压吗?

是否需要加偏置,那要看你使用这两支三极管想实现什么目的。

如果是要A点输出低电平为零,高电平为接近5V的低输出阻抗信号,就不必加偏置。如果是要A点输出与输入信号波形近似相同而带有一定直流的信号,那就应该加偏置。

对右边电路,也是一样。

不能说:如果输入信号是矩形波,就不必用偏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辈,您好!如果输入信号是矩形波,不是可以不用偏置电压吗?

矩形波而不必加偏置,只要求输出低阻抗,往往是用于开关电源功率级(尤其是MOS功率管)的驱动。这种情况下,很少使用推挽射极跟随器,而是使用两个同极性三极管,而且让两个三极管交替工作于截止和饱和状态。例如某些开关电源控制芯片。

上图红色圈内是UC3842~3845芯片输出级,可见是两个NPN型三极管。

上图红色圈内是SG3525芯片输出级,也均是NPN三极管。

网友:
单电源,交流放大通常要用到 阻容耦合,

右边那个单管电路,会有部份 Vcc 被 R4 永久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