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cubeMX 生成USB device代码,与sensor tile box的样例代码差异比较大

楼主:
STM32 cubeMX 生成USB device代码,与sensor tile box的样例代码差异比较大。请问有官方的STM32 cubeMX 生成USB的使用指南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s://www.st.com/resource/zh/user_manual/dm00108129-stm32cube-usb-device-library-stmicroelectronic ...

tks,很有参考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ks,很有参考意义

不客气,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希望对你有帮助

可以正常了,改几个点就ok了。

1、生成代码,改下如下配置,默认的Heap size不够用;

2、修改usbd_cdc_if.c里的函数static int8_t CDC_Receive_FS(uint8_t* pbuf, uint32_t *Len),static去掉。

3、在usbd_cdc_if.h中添加 int8_t CDC_Receive_FS(uint8_t* pbuf, uint32_t *Len);

4、main.c中添加usbd_cdc_if.h和收发代码如下

5、运行结果为PC端SSCOM发啥收啥

over

谢谢网友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宋元浩 发表于 2020-8-20 14:11 不客气,希望对你有帮助 可以正常了,改几个点就ok了。 1、生成 ...

能帮助到就好,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