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4B测评】+ 系统安装及环境搭建

楼主:
在树莓派的官方资源库下载了32位和64位两个版本的系统镜像,链接查看我的开箱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37237-1-1.html)。解压后64位系统的大小为3.45G32位系统的大小为3.56G,差不多。既然是64位的Soc就先安装64位系统了。

网上下载一个win32diskimager软件,用来将系统镜像烧入到SD中。

在界面上选择要烧写的镜像和目标存储器盘符。点击写就开始写镜像了。

系统写入后,SD卡被分为两个分区,一个LINUX格式的盘,在windows下不可见。另一个是windows格式的boot盘,只有252M,可用199M

配置无线网络连接

打开SD卡,在根目录创建一个wpa_supplicant.conf文件。用写字板或则Notepad++打开,添加以下内容:

") rgba(220, 220, 220, 0.5); top: -15px; left: 0px; display: block;">

其中注释的scan_ssid = 1是用于连接非广播型AP的账号,树莓派会对该SSID进行扫描,以便链接。

开启树莓派SSH功能

打开SD卡,在根目录新建一个文件名为SSH的空文件,这样在树莓派上电后,就会设置开机自动开启SSH功能。

使用PUTTY SSH连接树莓派

  首先要通过路由器确定树莓派的IP,再在PUTTY上要输入树莓派IP,端口默认为22

  树莓派的默认账号为pi,密码为raspberry。输入密码时,不会显示字符,把密码全部输完后,按回车即可。

  由于我的micro HDMI线还在路上,为了在不接显示屏的情况下也能进行显示,也为了后续调试方便。我先给树莓派4B安装了一个远程桌面软件xrdp

  安装指令: sudo apt-get install xrdp. 中间出现安装选项选Y继续安装。

  待安装完毕,在windows下使用远程桌面直接连接树莓派就OK了。

        连上树莓派,打开eeworld

树莓派软件源更换

默认情况下,树莓派软件源地址是 http://archive.raspbian.org/,位于欧洲,在国内访问是非常慢的,经常只有几K每秒的下载速率。强烈建议替换成国内的软件源。树莓派所有软件源地址:https://www.raspbian.org/RaspbianMirrors

打开Terminal,输入指令sudo nano /etc/apt/sources.list,回车打开配置文件。使用#注释默认源。添加清华大学的软件源:

deb http://mirrors.tuna.tsinghua.edu.cn/raspbian/raspbian/ buster main non-free contrib

deb-src http://mirrors.tuna.tsinghua.edu.cn/raspbian/raspbian/ buster main non-free contrib

  按 ctrl-o 保存,按 ctrl-x 关闭。

再输入指令 sudo nano /etc/apt/sources.list.d/raspi.list。也修改为清华的源:

deb http://mirrors.tuna.tsinghua.edu.cn/raspberrypi/ buster main ui

  按 ctrl-o 保存,按 ctrl-x 关闭。

  最后,执行sudo apt-get update 获取软件源的软件包的列表,执行后出现了The following signatures couldn't be verified because the public key is not available: NO_PUBKEY 9165938D90FDDD2E报错。

  需要把该密匙添加到,使用指令

  gpg --keyserver  keyserver.ubuntu.com --recv-keys 9165938D90FDDD2E

gpg --export --armor  9165938D90FDDD2E | sudo apt-key add -

  添加完密匙后,再次执行sudo apt-get update,清华的软件源已经连上了,但是好像不支持64位(arm64)系统,等之后安装软件时再研究一下。

网友:
找了几个软件源都无法支持arm64。

清华大学开源软件镜像站网站上显示是支持arm64的,但实际却无法更新,所以暂时改回默认软件源了。速度奇慢,不到10KB/S。

网友A:
感谢分享 有个图片没显示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 有个图片没显示出来

感谢版主提醒,这个代码显示在我修改一次帖子后显示异常了。

在SD卡根目录新建的wpa_supplicant.conf文件中,写入以下内容:

country=CN
ctrl_interface=DIR=/var/run/wpa_supplicant GROUP=netdev
update_config=1

network={
    ssid="你的wifi账号"
    psk="你的wifi密码"
#    scan_ssid = 1
    priority=1
    id_str="homeOne"
}

网友:
树莓派4B测评

汇总: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3710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