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感器接线的问题

楼主:
想问下上图所示传感器的信号输出口应该接单片机的什么口

网友A:
输出的是电压信号,在0-5V之间,但是单片机是3.3.V的,这个要加个降压模块吗。

网友:
接ADC输入口,最好经运放缓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的是电压信号,在0-5V之间,但是单片机是3.3.V的,这个要加个降压模块吗。

用电阻分压,不关什么降压模块的事。

网友B:
最好看看传感器的手册,有可能可以直接接3V系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好看看传感器的手册,有可能可以直接接3V系统。

版主大哥看下是不是这样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大哥看下是不是这样画

分压接法是这样,阻值自己计算就好。不过,就此特例而言很可能不必这么麻烦,降低主帖图中R2的阻值也许就可以,具体要去看器件手册确定。

网友:
即使传感器不支持3V直接输出,那将R2改成两个电阻串联,总阻值不变,但分压为3V依然可以。所以,赶紧去看器件手册吧,能少用一个元件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