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4B测评】树莓派4的各个功能查看和测试

楼主:
【树莓派4B测评】树莓派4的各个功能查看和测试

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1,检查树莓派版本

2CPU查看

3,内存查看

4CPU温度查看

5GPIO查看和测试

63.5耳机口测试

7USB3.0端口测试

8,网络连接速率查看和测试

9,总结

1,检查树莓派版本

Raspbian中打开终端,输入“dmesg”,然后按Enter键查看树莓派版本1.1还是1.2

2,CPU查看

输入命令“lscpu”查看树莓派4CPU情况。

3,内存查看

输入命令“free”查看树莓派4的内存情况。

4,CPU温度查看

命令行方式查看

cat /sys/class/thermal/thermal_zone0/temp | awk '{print $1/1000}'

现在的树莓派系统支持在桌面的任务栏直接查看,非常的方便,推荐使用。

5,GPIO查看

GPIO查看方式一:可以用pinout命令查看

GPIO查看方式二:可以使用gpio readall命令查看,但在使用gpio readall命令时,出现无法查询到管脚信息,后来找资料确认是wiringPi的版本(V2.50)旧,不匹配树莓派4的新系统。需要使用下面三条命令将wiringPi的版本升级到V2.52才可以。

cd /tmp

wget https://project-downloads.drogon.net/wiringpi-latest.deb

sudo dpkg -i wiringpi-latest.deb

更多的GPIO信息请登录网址 https://pinout.xyz/

GPIO测试:

GPIO我只测试是否能控制高低电平输出就可以,所以是用最简单的使用Shell命令操作GPIO

下面的例子是测试树莓派的第37脚(GPIO26)的输出电平。

cd /sys/class/gpio

ls

# 执行该操作之后,该目录下会增加一个gpio26文件

echo  26> export

# 进入GPIO26目录

cd gpio26

# 查看有哪些可以设置

ls

# 设置GPIO26为输出方向

echo out > direction

# 输出高电平

echo 1 > value

# 输出低电平

echo 0 > value

# 返回上级目录

cd ..

# 注销GPIO26接口

echo 26 > unexport

ls

6,3.5耳机口测试

树莓派4的耳机和上一代一样也是支持AV视频输出的,是四节的3.5接口,和国内常用的四节AV线是不一样的,另外树莓派4AV视频输出在/boot/config.txt中的配置和以前也不一样,有需要的网友自己找资料。如果不需要AV视频输出,只用三节的耳机听声音是没有问题的,大家也不用担心AV输出和地线连接到一起会短路,树莓派在设计的时候考虑过这个问题,是没有关系的。

另外声音输出还要选择一下是3.5耳机口输出还是HDMI输出。右键声音图标就可以直接选择。

关于树莓派4的音质,我不是发烧友,不能进行评判,我只能测试一下左右声道。

有一个测试左右声道的mp3文件在附件中可以下载。

7,USB3.0端口测试

这次使用的是雷克沙UHS-1USB3.0读卡器+三星128GUHS-1TF卡。

将卡插到树莓派上竟然无法识别,这是因为树莓派默认无法识别 exfat 需要安装 exfat-fuse

使用命令安装exfat-fuse。然后重新插上TF卡,就可以被正常识别了。

sudo apt-get install exfat-fuse

使用fdisk命令列出所有的分区。可以看到TF卡挂载的位置是/dev/sda1

sudu fdisk -l

安装磁盘测试软件hdparm

sudo apt-get install hdparm

测试TF卡的读取速度

hdparm -Tt /dev/sda1

可以看到读取速度达到了81.20MB/sec,达到了我的TF卡的读取极限了。但是没有达到USB3.0口的速度极限,但这比USB2.0还是快很多。

8,网络连接速率查看和测试

  使用 ethtool ethx 命令查看支持的速率(树莓派这里x0,就是eth0

网络带宽测试软我选用IperfIperf 是一个网络性能测试工具。Iperf可以测试最大TCPUDP带宽性能,具有多种参数和UDP特性,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可以报告带宽、延迟抖动和数据包丢失。

官方网址:https://iperf.fr/

Windows版本的iperf3可以在附件中下载。

软件全平台支持:

在树莓派4上是用命令安装iperf3

sudo apt-get install iperf3

安装完成后将树莓派和台式电脑都连接到千兆路由器的LAN口,树莓派和台式电脑

都设置成自动获取IP地址。台式电脑获取的IP192.168.3.237,树莓派获取的IP地址为192.168.3.238

在电脑端开启服务,开始-运行-cmd,进入iperf3的安装目录。

执行iperf3 -s -p 8111,开启一个端口为8111的服务端。

然后在树莓派上敲入测试命令

sudo iperf3 -c 192.168.3.237 -p 8111

可以看到千兆网口可以跑满。

9,总结

这篇测评把树莓派的一些外设的查看和测试方法介绍给大家,还有一些比如USB2.0,还有WIFI,蓝牙等测试比较简单或雷同,就没向大家一一介绍,以后的测评会测试CPU的视频解码能力和千兆网口的网络相关应用,请大家耐心等待。

左右声道测试.mp3

来自 4楼

树莓派4B测评

汇总: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37107-1-1.html

玩板看这里:

网友:
中文字体看着好别扭,界面上还是有钱搞字体的公司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