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30的电压输入范围是多少

楼主:
ADS1230的电压输入范围是多少,我看到数据手册上说ADS1230的电压输入是GAIN=64/GAIN=128 也就是只能是这两种(VREF = REFP – REFN) VIN_REN=1.5V。那么差分输入也就是很小的范围了吗。

网友A:
5V和3.3V都行。5V的线性度最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V和3.3V都行。5V的线性度最高。

不行吧,如果满量程是5V,那么5V/64=78.12mV。电压输入到78.12mV就溢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吧,如果满量程是5V,那么5V/64=78.12mV。电压输入到78.12mV就溢出了

不是写的-0.3 - 6V吗?量程的REFP和REFN是另一回事了。

网友A:
某宝上某店做的ADS1230模块,可以参考一下,我去年帮朋友做电子秤原型的时候买过5块。店家名pdf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宝上某店做的ADS1230模块,可以参考一下,我去年帮朋友做电子秤原型的时候买过5块。店家名pdf里有。 ...

谢谢,看过了。

网友C:
我觉得你理解的对 ADS1230的增益只能是64或者128,说明它就是用来测量小信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理解的对 ADS1230的增益只能是64或者128,说明它就是用来测量小信号的

我也感觉这个芯片是一种专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感觉这个芯片是一种专用芯片

数据手册里写的应用好像是称重 压力测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