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PLD进行AES/EBU音频解码,解码出的数据出现了尖峰脉冲,是啥原因

楼主:
1芯积分

使用CPLD做了一个AES/EBU音频解码的东西,使用50MHZ晶振做计数器进行计数,根据计数器的大小判断数据流进行解码,利用一个正弦波做源,解码出的数据峰峰值有0.7V左右的摇摆,把信号减小后能看到解码波形中出现不定时间的尖峰脉冲,听音时也会在脉冲处产生爆音,而且当随意改变了程序中的无关紧要的东西,波形都会产生大量毛刺,有人遇到过这个情况吗?

这个图片则为将输入AES源信号减小后,测试出来的波形,黄色为解码数据,蓝色为转换的输出波形

网友A:
自己的项目还是公司的?可以私聊协助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的项目还是公司的?可以私聊协助解决

公司的,目前就只有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公司的,目前就只有这个问题

感觉是你同步没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你同步没做好

我这边是50MHZ做的一个计数去计数AES数据流的脉宽,然后根据脉宽向寄存器装相应的数据,当数据装够了,并且要等到I2S那边的左右时钟到来才会把寄存器的数据经I2S串行发送出去,请问一下您这个同步是指哪个地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你同步没做好

示波器测试波形,在音量很小的情况下,脉冲处的AES数据是正确的,在静音情况下,会有一个子帧的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