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分析仪触发模式的选择

楼主:
逻辑分析仪触发模式的选择,一般使用选择哪个模式?

网友:
一般选边沿触发,有上升沿、下降沿,码型触发等
另外一种综合触发,比较复杂的信号组合信号,逻辑分析一般功能几乎不用

网友:
你并没有在电脑上连接实体的逻辑分析仪,而是选择仿真模式。

紫色箭头指向的表示,你需要开启哪些数字信号(高低电平)或者模拟信号(电压值)通道的仿真。

触发信号在通道名后面,目前你的选择是00通道下降沿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