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烧毁

楼主:
16.8V电源输入,电池供电的,现在是4.4V和3.3V的输出会偶尔烧毁,后面4.4V会给MC20的模块供电,MC20模块会定时通断电,现在就是不知道电源芯片为什么会烧毁的,求大神给分析下

网友A:
要搞清楚MC20模块这个负载大小和启动关闭瞬间电流情况

网友B:
两个芯片的外围元件损坏,都有可能使得芯片损坏。

另外,如2楼qwqwqw2008所说,应该搞清楚你的MC20模块启动和关闭瞬间电流。

网友B:
我倒是对图中这一部分电路感兴趣。

4V4_VDD显然是个直流信号。该电路目的可能是4V4_VDD电源 “开” 时发光管亮。那么为什么要在Q3基极串联C25?串联C25之后,4V4_VDD “开” 只能使发光管点亮数秒或者更长一些时间,不能使LED1保持发光。岂不是LED1不能指示4V4_VDD电源的工作情况?

网友C:
烧毁的现象是什么?

看电路使用的电感是15uH,参数感觉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对图中这一部分电路感兴趣。 4V4_VDD显然是个直流信号。该电路目的可能是4V4_VDD电源 “开&r ...

这个只是需要通电指示,不需要一直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搞清楚MC20模块这个负载大小和启动关闭瞬间电流情况

MC20启动瞬间有个1.8A的电流,但芯片是3A上限的,问过一个老师傅说是因为启动瞬间电流会被放大,超过量程,所有烧毁,但不是每块都烧,只有10%左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毁的现象是什么?   看电路使用的电感是15uH,参数感觉不合适。

直接短路了,电源芯片不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芯片的外围元件损坏,都有可能使得芯片损坏。 另外,如2楼qwqwqw2008所说,应该搞清楚你的MC20模块 ...

外围没有损坏,只坏了芯片

网友D:
我在之前的公司也遇到过,负载是gsm 模块,电路上电时,瞬间电流大导致电源芯片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之前的公司也遇到过,负载是gsm 模块,电路上电时,瞬间电流大导致电源芯片烧毁。

你这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