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电路的原边侧问题

楼主:
对于下图中的推挽拓扑,电池电压输入大约40伏特 比如当下管开通,上管截止时 正常工作没问题,但是在下管关断时,为什么不在原边绕组上加上吸收电路或者嵌位电路? 是不是因为输入电压不大,导致原边绕组的反电动势也不会太大,所以选择一个耐压大的功率管,可以直接抗住? 另外,用示波器测量了图中下管漏极和源极之间的电压,波形图如图,因为隔离探头反接,所以波形是负的,图中确实看出功率管峰值电压只有65伏特,确实不大。那么这个波形的形状为什么会这样,怎么分析

网友A:
“但是在下管关断时,为什么不在原边绕组上加上吸收电路或者嵌位电路?”

在原边绕组上有箝位电路。

下管关断时,上管MOS管内部寄生二极管就起到了箝位作用,使得上管漏极电压不能为负,为负则MOS管内部寄生二极管导通。

既然上管漏极最低为零,变压器初级中心抽头为电源电压Vin,那么下管漏极电压最高只能到电源电压的二倍,即2Vin。

网友:
当然,变压器初级两半绕组之间存在漏感,任一侧MOS管关断瞬间漏感产生的电动势不能被对侧MOS管体内寄生二极管箝位,所以还需要另加吸收回路。图中MOS管漏极对地接有电阻和电容串联的电路,可能就是为了吸收漏感所产生的尖峰电压。

网友:
“那么这个波形的形状为什么会这样,怎么分析”

这个波形,看不大懂。最好把该管门极信号和漏极信号同时显示在屏幕上,这样比较容易分析。

网友:
这种推挽电路,如果功率开关管使用双极型三极管(早期的开关电源往往如此,因为那时MOS管还没有发展起来),必须在三极管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并联二极管,作为箝位之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是在下管关断时,为什么不在原边绕组上加上吸收电路或者嵌位电路?” 在原边绕组上有箝位 ...

“图中MOS管漏极对地接有电阻和电容串联的电路,可能为了吸收漏感所产生的尖峰电压。”

传统的吸收电路,都是把反电动势尖峰通过电容吸收,然后回到输入端,即MOS管的漏极通过二极管接一个nf级别的电容到输入(Vin)。然而首贴图中只是在MOS的漏极源极之间加上电阻电容,那么尖峰电压依旧可以打坏MOS管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是在下管关断时,为什么不在原边绕组上加上吸收电路或者嵌位电路?” 在原边绕组上有箝位 ...

“下管关断时,上管MOS管内部寄生二极管就起到了箝位作用,使得上管漏极电压不能为负”

如图下,在下管关断的时刻,此时下半个原边绕组是下+上-

那么如何理解Q1内部的二极管使得上管漏极不为负数?漏极被体二极管反接,二极管正端接地,则负端(即Q1漏极)应该是负0.7V

“既然上管漏极最低为零,初级中心抽头为电源电压Vin,则下管漏极电压最高只能到电源电压的二倍”

Q2漏极最高电压为2Vin怎么来的,没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管关断时,上管MOS管内部寄生二极管就起到了箝位作用,使得上管漏极电压不能为负” 如 ...

“则负端(即Q1漏极)应该是负0.7V”

对,Q1体内寄生二极管导通时漏极应该是负0.7V,甚至更低一点。说漏极电压不为负,只是近似的说法,认为漏极为负二极管即导通,忽略了二极管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中MOS管漏极对地接有电阻和电容串联的电路,可能为了吸收漏感所产生的尖峰电压。” 传 ...

传统的吸收电路,都是把反电动势尖峰通过电容吸收,然后回到输入端,即MOS管的漏极通过二极管接一个nf级别的电容到输入(Vin)。

那样是不行的。二极管加电容,电容还必须接一个电阻,否则电容充电后无处放电,就失去了作用。这种接法,即所谓RCD吸收,是很常见的电路。尤其是在功率比较小的反激变换器中常常用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中MOS管漏极对地接有电阻和电容串联的电路,可能为了吸收漏感所产生的尖峰电压。” 传 ...

仅用RC,不用二极管,也可以起到吸收尖峰电压的作用,但效率较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下管关断时,上管MOS管内部寄生二极管就起到了箝位作用,使得上管漏极电压不能为负” 如 ...

“Q2漏极最高电压为2Vin怎么来的,没明白”

Q1漏极近似为零,中心为Vin,另一端(Q2漏极)是多少?

注意变压器初级两半绕组电压极性(你已经标出了一半,即标出了下半个绕组极性,但上半个绕组未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仅用RC,不用二极管,也可以起到吸收尖峰电压的作用,但效率较低。

仅用RC电路也可以吸收尖峰电压,这种拓扑就是我首帖中那样的接法吗?还是说把RC接在输入和功率管漏极之间?另外,您说RCD吸收电路用于小功率反激电源多,那在大功率拓扑中,用嵌位电路吗?即在漏极和输入之间接稳压管来嵌位漏源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仅用RC电路也可以吸收尖峰电压,这种拓扑就是我首帖中那样的接法吗?还是说把RC接在输入和功率管漏极之间 ...

“这种拓扑就是我首帖中那样的接法吗?还是说把RC接在输入和功率管漏极之间?”

接在MOS管漏极与电源输入端(变压器中心抽头)之间,和接在MOS管漏极与地线(也就是电源负端)之间,抑制尖峰是完全一样的。因为两种情况仅相差一个直流电压(即电源电压),而电容隔去直流。

当然,两种情况电容器所承受的最大电压不一样。所以,还是接在MOS管漏极与变压器中心抽头为好,这样电容器承受的电压低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仅用RC电路也可以吸收尖峰电压,这种拓扑就是我首帖中那样的接法吗?还是说把RC接在输入和功率管漏极之间 ...

“您说RCD吸收电路用于小功率反激电源多,那在大功率拓扑中,用嵌位电路吗?”

RCD吸收电路很简单,成本也比较低。但RCD吸收电路是把变压器漏感储能完全耗散到电阻上,电阻要发热,效率也较低。所以RCD电路仅用于小功率反激电源。

至于大功率开关电源,往往不使用反激电路,而是使用半桥、全桥等。半桥、全桥的因漏感引起的尖峰电压箝位,另有其它方法,不必使用RCD。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仅用RC电路也可以吸收尖峰电压,这种拓扑就是我首帖中那样的接法吗?还是说把RC接在输入和功率管漏极之间 ...

用稳压管来箝位,也是把尖峰电压的功率完全耗散在稳压管上,属于有损电路。

半桥、全桥的箝位,是把尖峰电压的功率返回到直流电源,那是无损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仅用RC电路也可以吸收尖峰电压,这种拓扑就是我首帖中那样的接法吗?还是说把RC接在输入和功率管漏极之间 ...

即使是反激电路,当功率较大时,往往使用无损箝位电路。但这种电路比较复杂,成本稍高,所以只有在增加的成本能够抵消能量损耗的价格时才会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仅用RC电路也可以吸收尖峰电压,这种拓扑就是我首帖中那样的接法吗?还是说把RC接在输入和功率管漏极之间 ...

7楼这种RC电路,效率比中小功率反激电路常用的RCD电路还要低。

这可能是这种推挽电路(半桥是另一种推挽)不大常用的原因之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说RCD吸收电路用于小功率反激电源多,那在大功率拓扑中,用嵌位电路吗?” RCD吸收电路 ...

关于大功率的半桥,全桥拓扑,对于其尖峰电压的嵌位方法,可以推荐点资料或者文章来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Q2漏极最高电压为2Vin怎么来的,没明白” Q1漏极近似为零,中心为Vin,另一端(Q2漏极)是 ...

“注意变压器初级两半绕组电压极性(你已经标出了一半,即标出了下半个绕组极性,但上半个绕组未标)。”

因为上管一直没有开通,所以原边的上半部分绕组一直没有电流流过,则上半部分绕组没有极性,所以才没有画,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理解错了,所以那个2Vin还是没想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大功率的半桥,全桥拓扑,对于其尖峰电压的嵌位方法,可以推荐点资料或者文章来看吗?

在本站 “开关电源兴趣小组” 的课程中将会讲到这个问题。

如果等不及,你重新发个帖,必有网友会为你解答。若是无人解答,我也会回复你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