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新焊接的STM32主控板烧写程序后运行速度比正常速度慢了10倍左右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用示波器测量晶振引脚,发现晶振并没有起振”

示波器探头接触哪个引脚?单片机的5脚还是6脚?探头接触5脚,可能导致石英晶体停振。探头应该用X10档,接触单片机6脚。

网友A:
另外,示波器看到石英晶体起振,频率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测量晶振引脚,发现晶振并没有起振” 示波器探头接触哪个引脚?单片机的5脚还是6脚 ...

我用示波器X10档后直接测得晶振引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示波器看到石英晶体起振,频率对不对?

运行慢半拍那个晶振没有起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示波器X10档后直接测得晶振引脚

晶体有两个引脚,应该让探头接触与单片机6脚联接的那个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运行慢半拍那个晶振没有起振

晶体没有起振的话,单片机根本不可能工作,一条指令也不会执行。所以你的 “运行速度比正常速度慢了10倍左右” 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行慢半拍那个晶振没有起振

最好是在LED闪烁正常情况下用示波器检查是否起振,同时观察LED闪烁频率是否有变化。

用示波器观察晶体没有起振,LED是否还在闪烁?无论闪烁频率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体没有起振的话,单片机根本不可能工作,一条指令也不会执行。所以你的 “运行速度比正常速度慢了 ...

不奇怪,还有内部晶振

网友C:
楼主遇到问题进行认真总结很不错,这是提高技术能力的关键之一。

关于楼主的总结,补充几句:

1、封装与功能无关,不过要注意不同的晶体和晶振(注意晶体和晶振是不同的元件)除频率外还可能有其它参数的差别,但同样与封装无关。

2、并非放置一段时间就好了,而是管脚间焊接不良残留物的接触电阻会随着板子的移动和温度变化等时高时低,低到一定程度就会影响本振回路的工作。

3、已判定是晶体振荡回路的问题,就应检查回路中所有元件及PCB走线、焊接等。晶体振荡电路对分布参数比较敏感,尤其是频率比较高的泛音晶体振荡电路,要特别注意。

楼主经过总结,估计下次遇到类似的本振问题就不会兜圈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遇到问题进行认真总结很不错,这是提高技术能力的关键之一。 关于楼主的总结,补充几句: 1、封 ...

谢谢前辈协助,解决了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晶体没有起振的话,单片机根本不可能工作,一条指令也不会执行。所以你的 “运行速度比正常速度慢了 ...

对stm32而言,外部晶振振不起来,会切换到内部的rc振荡源,由于两个振荡源后面的分频系数不同,所以虽然是相同的delay,延时时间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stm32而言,外部晶振振不起来,会切换到内部的rc振荡源,由于两个振荡源后面的分频系数不同,所以虽然 ...

外部和内部,自动切换的么?

网友E:
量都不用量,测量你得考虑你得探头电容对晶振影响,没准晶振起镇了,你一量就停了。RCC里的HSERDY标志位看起来不香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量都不用量,测量你得考虑你得探头电容对晶振影响,没准晶振起镇了,你一量就停了。RCC里的HSERDY标志位看 ...

晶振动不动就停的,1是可以吧时钟安全功能的中断打开,如果时钟停了,进中断做相应操作。2是上电后初始化完时钟就检查HSE和LSE是不是起震了,不起帧就亮个灯然后简单粗暴的卡个while1在那喂狗,等着售后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