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数据库检查有个提示,是什么原因?

楼主:
pads数据库检查有个提示,是什么原因?

网友:
在PADS中,首先要知道什么是热焊盘,就是焊盘与铜皮连接,形如十字叉,有叫花焊盘的等方式,一般接地孔这样设计

这里的热焊盘线宽超出范围,调节改变焊盘的宽度就可以

网友A:
Layout中,快捷键ctrl+enter,选项对话框,修改焊盘的宽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ayout中,快捷键ctrl+enter,选项对话框,修改焊盘的宽度

改成全覆盖吗?还是啥意思?这个只是连接的方式          怎么叫焊盘的宽度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改成全覆盖吗?还是啥意思?这个只是连接的方式          怎么叫焊盘的宽度啊 ...

千言万语,不如一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千言万语,不如一图

那就是说热焊盘连接线的宽度 而不是焊盘的宽度   翻译也是醉了  这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