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车继电器输出(开漏输出)电路疑惑

楼主:
今天看到之前同事有用到一个继电器控制电路,继电器是外置的,内部带续流二极管,控制电路上为开漏输出,如下图,这里有一点不是很明白,Nmos的源极通过二极管D5接到地的作用是什么啊,不接,直接通到地会有什么问题呢?还望大侠赐教。

网友:
估计此二极管是为了防止电源反接而设。如果没有D5,电源反接,Q7Q9因为都串联有较大电阻,不会损坏,但Q6则不然,由于MOS管存在体内二极管,该二极管将导通,而且继电器上并联的二极管也导通,MOS管体内二极管和继电器绕组上并联的二极管都将通过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