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多个.c和.h文件能用keil同时打开显示不?如何操作

楼主:
这样多个.c和.h文件能用keil同时打开显示不?如何操作

网友:
越来越卡  你们网站没人维护吗???

网友A:
同时拖拽到keil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时拖拽到keil里?

我试试   反正用ctrl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时拖拽到keil里?

如图 啥情况

网友B:
拖进去是可以的   不过左边窗口没有竖排显示  有办法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拖进去是可以的   不过左边窗口没有竖排显示  有办法不

创建项目 添加文件 选中所有要添加的文件 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创建项目 添加文件 选中所有要添加的文件 确定

都不知道单片机型号如何创建啊项目或者工程啊?只有一堆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