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DC60V 100AH 电池组逆变成AC220V15A 同时带太阳能MPPT功率跟踪的储能电源 哪...

楼主:
这种DC60V 100AH 电池组逆变成AC220V15A  同时带太阳能MPPT功率跟踪的储能电源  哪个有设计过?或者有方案的?可以供PCBA,需要和客户对接,有些需要调整参数。上位机标定或者调整底层的程序。哪个可以配合搞的?帮一个朋友问,他们是电芯厂,想做储能PACK

网友A:
带太阳能MPPT功率跟踪的储能电源,要求必须是太阳板的电压始终高于电池的电压,不然没有用,还需要软件配合,MPPT主要是单片机的程序算法,因为太阳能最大功率和最小功率相差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太阳能MPPT功率跟踪的储能电源,要求必须是太阳板的电压始终高于电池的电压,不然没有用,还需要软件配合 ...

何为太阳能最小功率?开路和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