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精心调整的迟滞比较器

楼主:
前一段时间在学习迟滞比较器

然后我想做一个比较器:

输入电压<12V时,输出高;

输入电压>2V时,输出低;

思考后,发现通常的迟滞比较器实现不了这个功能。

因为迟滞比较器是通过改变比较的电压来实现迟滞比较的功能。

而比较电压改变后,不能改变原来两个输入端的相对大小,这样才能稳定。

换句话说

当输入电压小于12V的时候,我的输出要发生改变,同时比较的电压也要发生改变,但如果是变到2V,输入信号又大于比较电压了,这样输出就会振荡。

因此,通常迟滞比较器,当输入电压小于12V的时候,比较电压一点是要变得比12V大才行,比较电压的变化趋势和输入电压的变化趋势一定是相反的。

因此,如果我要想实现之前的比较需求,就只能让比较电压的变化发生滞后,这样输出电压就不会振荡了。

实现思路如下图所示:

各位老师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想法?

网友A:
当然了,这个电路要求精心调整比较电压变化的滞后时间:

要大于输入电压变化到这个点的时间,又要小于输入电压超过这个点的时间。

否则就会发生振荡。

这个是个比较大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了,这个电路要求精心调整比较电压变化的滞后时间: 要大于输入电压变化到这个点的时间,又要小于输 ...

你这个迟滞比较器,输入信号必须保证单调变化,而且变化速度必须保证不太慢。如果输入信号变化先下降,未达到比较点时又上升,则时间延迟失效。如果输入信号变化很缓慢,也会失效。

网友:
楼主的问题没有表述清楚。

根据给出的图,估计楼主的想法是:当电压从高于12V下降到12V以下时输出低,当电压从低于2V升高到2V以上时输出高。也就是对输入的上升沿或下降沿分别做比较,且两个比较电压不一致。这种要求实际上要记忆输入的状态,所以仅仅用一个比较器很难实现,建议做一个窗口(2V到12V)比较器,然后再用逻辑电路实现需要的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迟滞比较器,输入信号必须保证单调变化,而且变化速度必须保证不太慢。如果输入信号变化先下降,未 ...

是的,这个电路就只是在特点环境下使用。

并且要根据输入信号的上升下降速度来设置相应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