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89C52单片机的延时1ms程序?

楼主:
关于STC89C52单片机的延时程序,晶振12MHz,机器周期1us,程序如下: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2;           //1us
j = 239;      //1us
do
{
while (--j);
} while (--i);
}
延时时间的计算:497*2+1+1+2+2=1000us=1ms
循环体执行了497次也即是497个机器周期,我不明白的为什么还要乘以2,还望告知,详细一点。

网友A:
这个你直接用STC官网的那个软件就可以生成出来。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直接用STC官网的那个软件就可以生成出来。不用这么麻烦。

这就是那个软件生成的,只是不太理解

网友:
看汇编就明白 497 是while(--j) 的执行周期, 乘以2 是因为while(--i) 的两个循环。

网友:
指令时间是固定的,一个循环或者两个循环占用的指令个数也是定的,根据你ISP设置的频率算一下就知道这个数了。

网友:
do
{
     while (--j);
}while (--i);
先看
do
{
     。。。。
}while (--i);

 其次while (--j);
do
{
     。。。。
}while (--i);只是里面的内容

其实这样也很好啊:
while (i--)
{
     while (--j);
};

void DelayXms(unsigned int t) //@12.000MHz
{
    for(k=0;i<t;k++)
    {
        unsigned char i=2, j=239;
        while (i--){ while (--j); };
    }
}

网友:
两周期指令吧

网友:
编出来看看汇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