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23861 48V供电小概率烧坏解决的分享

楼主:
用的是TI的TPS23861做4口PSE供电,其中有一些板子(大概10%)左右,会出现芯片不工作的情况,表现为:

1. I2C可以正常访问,并可以正常读取芯片寄存器的值。

2. 在读取芯片VIN电压和温度时,读取的值都是错误的,如下图所示:

3. 插入PD设备,无法正常供电。

设计说明:

板子外部供电是27V,通过一个DCDC(MP3910GK-Z)升压至48V。

怀疑:

1. 芯片数字部分感觉工作是正常的

2.芯片损坏感觉是48V管脚烧毁,48V电丢失导致无法正常工作

3.本来怀疑是升压芯片导致的问题,但是是用示波器并没有抓到过压的情况,而且芯片48V前端还有TVS管做保护, 正常的话不应该会烧掉芯片。

不知道TI有没有大侠可以给指点一下。

这里是原理图:

网友:
回复:

将示波器挂在芯片48v脚上,测试当系统启动时,48V是否有非常高的过冲。
以及确认一下48V是否有热插拔等硬开关操作。
从描述看,很可能是过压烧掉的,TVS管建议选择电流大一些的,有时候即便有TVS管,一样会烧的。

请不要用双向的TVS。请选用SMB的单向TVS,电源对地放一个单向的SMC封装的TVS。

网友:
能否在指点一下:
1. 单项导通管和双向导通管有什么区别,我的理解应该双向更好一点
2. "电源对地放一个单向的SMC封装的TVS"这句话怎么理解?是图中对应的D16位置么?

请参考我们EVM板的资料,不要随意猜测。请计算一下,当PSE芯片DRAIN1~4出现电压过压时,需要保护的电压点是多少?如果是单向的,保护电压是0.7V+VPWR电压。如果是双向TVS,保护电压是0.7V+TVS电压+VPWR电压。

网友:
已经改了,大神帮我看一下是不是这么个意思?多谢!

R162, R166, R170, R173是做什么用的,如没必要请去掉。47ohm,可能导致POE功率无法输出。

感谢及时回复,这个电阻是按照参考参考设计加的,如下图所示,会有影响么?

回复:

这样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好的,非常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