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TV_RM是什么东西?作用是什么?

楼主:
这是一个单片机电路板上24V输入电源处理部分。

请问红圈里面的TV_RM是什么呢?是TVS管吗?与电阻并联后,两端都是接在GND的,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A:
两端都接在GND,那这个TV_RM2有什么用?PR9同样也什么用都没有。

几种可能:

1、电路板抄错了。

2、下面的地线符号和上面的地线符号并不是电路中的同一点。下面的地线符号可能是接大地。

网友A:
电路板抄错的可能性非常大。

楼主说左边输入的是24V直流,而PD4是直接并联在电源两端的,所以两条电源线必是上正下负,否则PD4或者电源将烧毁。但PD1与PL1的一个绕组串联,也接在直流电源两端,几乎等于这个绕组直接联接到直流电源。

这么多不可能出现的联接,所以抄错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抄错的可能性非常大。 楼主说左边输入的是24V直流,而PD4是直接并联在电源两端的,所以两条电源线 ...

这个不是抄板,是原来外包项目给其他公司设计后,对方给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端都接在GND,那这个TV_RM2有什么用?PR9同样也什么用都没有。 几种可能: 1、电路板抄错了。 2 ...

刚刚按照您的第二点用万用表去测试了一下,RV_RM2的靠下的GND确实应该是接在大地(FG)上的,估计是标注的时候把网标给删除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抄错的可能性非常大。 楼主说左边输入的是24V直流,而PD4是直接并联在电源两端的,所以两条电源线 ...

谢谢,确实是电路图标注错误了。

网友C:
应该是陶瓷气体放电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陶瓷气体放电管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抄板,是原来外包项目给其他公司设计后,对方给的资料。

如果是对方公司给的资料,那么这个电原理图大成问题,PL1若是变压器,根本不可能工作的。

刚才在3楼还少说了一点:变压器的右边绕组两端并联了一个有极性电容,这是不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