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画原理图如何检查出断线的错误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在原理图设计当中,参考复制别人的电路,别人设置的栅格过小,改电路时常常连接线会断线,请大家告诉我一下如何在原理图画好,用AD自带的检查这个断线的错误。

网友:
画图的过程中,要观察原理图中不能出现棕色的波浪线

网友A:
在生成PCB图之前,要进行工程编译

编译工程的步骤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生成PCB图之前,要进行工程编译 编译工程的步骤是

这些操作我多做过,有没有断线报错误的选项。这个断线不报棕色的波浪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些操作我多做过,有没有断线报错误的选项。这个断线不报棕色的波浪线。

开启  在线电气检查On-Line DR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启  在线电气检查On-Line DRC

这个设置是PCB DRC,  在原理图设计完成后就不能检查出断线这个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置是PCB DRC,  在原理图设计完成后就不能检查出断线这个问题吗?

就不能原理图界面里检查出这个断线错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不能原理图界面里检查出这个断线错误吗?

On-Line DRC能检查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On-Line DRC能检查出问题的

在2楼已经说了,进行工程编译检查不出问题吗

检查一下工程设置是否设置吧

一般画错线或连接不上的线有红色波浪线告警的

网友:
看一下原理图编译的设置,是否设置了

原理图界面
Project下,ProjectOptions ,,,

网友:
重点是这几项

Duplicate Part Derignaors标号重复设置为致命错误
Floating net labels和Floating power objectr设置网络悬浮为致命错误
Net with only one pin 设置单端网络

网友B:
你的方法试过了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方法试过了没有用

这个不是我的方法,这是软件设置,检查单端断线,是否有单端网络

截图演示一下

网友:
把线都连接后,

网友A:
要注意观察Messages里信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注意观察Messages里信息

你断一个头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断一个头试一下

网友A:
好吧,我重新给断个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我重新给断个头,,,

我的测试的结果

网友:
为什么我这边没有红的波纹线?

网友:
把头连上后,

再断头

网友B:
为什么我的断点处没有红波纹线提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的断点处没有红波纹线提示?

好好检查一下设置吧

就一个简单运用而已,该说的都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好检查一下设置吧 就一个简单运用而已,该说的都说了,

这个设置一下就好了,谢谢你的回复,我附图给以后遇到相同问题的人提供一种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置一下就好了,谢谢你的回复,我附图给以后遇到相同问题的人提供一种方法。

qwqwqw2088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置一下就好了,谢谢你的回复,我附图给以后遇到相同问题的人提供一种方法。

终究是设置问题,

都是在

画图过程没有红色波浪线告警就要检查设置

网友:
10楼已经说了,都是在原理图界面
Project下,ProjectOptions ,,,

软件设置方法还是一个

网友:
讲解的很详细,小白前来学习观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