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点阵屏,想问一下各位大佬,为什么我只点亮一个灯,它一整排都亮了

楼主:
(图片)

网友:
有可能是硬件错误造成,也可能是软件错误造成。软件错误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A:
99.9%是你的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99.9%是你的程序问题

网友:
交叉的IO输出吧?交叉点的IO没弄对。

网友B:
什么屏 ,听起来像ws2812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屏 ,听起来像ws2812

两块16X64的点阵,后面的芯片是74HC245、74HC138和5020

网友:
应该有串行转并行的芯片吧

网友:
一般来说都是你程序问题,网上有很多这种屏的例子,自己改吧改吧就能亮了。

网友C:
会不会是列扫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列扫描的问题?

应该是的,  不知道怎么搞  我已经放弃了

网友: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寄存器
sfr AUXR = 0x8E;
sfr P1M0 = 0x92;
sfr P1M1 = 0x91;
sfr P3M0 = 0xB2;
sfr P3M1 = 0xB1;
//IO口
sbit LA = P1^0;
sbit LB = P1^1;
sbit LC = P1^2;
sbit LD = P1^3;
sbit R1 = P1^4;
sbit R2 = P1^5;
sbit EN = P3^5;
sbit LAT = P3^6;
sbit CLK = P3^7;

unsigned char code zk[]={
0x08,0x00,0x08,0x00,0x0F,0xFC,0x14,0x00,0x24,0x00,0x47,0xF0,0x04,0x00,0x04,0x00,
0x07,0xF8,0x04,0x00,0x01,0x00,0x08,0x84,0x48,0x92,0x48,0x12,0x87,0xF0,0x00,0x00,/*"怎",0*/

0x01,0x00,0x01,0x00,0x02,0x00,0x02,0x00,0x04,0x40,0x08,0x40,0x10,0x80,0x20,0x80,
0x41,0x00,0x02,0x00,0x04,0x20,0x08,0x10,0x10,0x08,0x3F,0xFC,0x10,0x04,0x00,0x00,/*"么",1*/

0x20,0x00,0x27,0xFC,0x24,0x44,0x24,0x44,0xFC,0x44,0x27,0xFC,0x24,0x44,0x2C,0x44,
0x34,0x44,0xE7,0xFC,0x24,0x44,0x24,0x44,0x24,0x44,0x28,0x44,0xA8,0x54,0x50,0x08,/*"拥",2*/

0x02,0x00,0x02,0x00,0xFF,0xFE,0x04,0x00,0x04,0x00,0x0F,0xF0,0x08,0x10,0x18,0x10,
0x2F,0xF0,0x48,0x10,0x88,0x10,0x0F,0xF0,0x08,0x10,0x08,0x10,0x08,0x50,0x08,0x20,/*"有",3*/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E,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一",4*/

0x02,0x08,0x21,0x10,0x10,0x00,0x17,0xFC,0x00,0x80,0x03,0xF8,0xF2,0x08,0x13,0xF8,
0x12,0x08,0x13,0xF8,0x12,0x08,0x13,0xF8,0x12,0x08,0x28,0x00,0x47,0xFE,0x00,0x00,/*"道",5*/

0x01,0x00,0x07,0x84,0x78,0x04,0x08,0x88,0x44,0x90,0x25,0x22,0x20,0x02,0x04,0x04,
0x7F,0x88,0x0C,0x10,0x16,0x22,0x15,0x02,0x24,0x84,0x44,0x08,0x84,0x10,0x04,0x60,/*"彩",6*/

0x10,0x00,0x10,0x00,0x11,0xFC,0x7C,0x20,0x54,0x20,0x54,0x20,0x54,0x20,0x54,0x20,
0x7C,0x20,0x50,0x20,0x10,0x20,0x14,0x20,0x1E,0x20,0xE2,0x20,0x43,0xFE,0x00,0x00,/*"虹",7*/
};
//void Delay1ms()		//@11.0592MHz
//{
//	unsigned char i, j;
//
//	_nop_();
//	_nop_();
//	_nop_();
//	i = 11;
//	j = 190;
//	do
//	{
//		while (--j);
//	} while (--i);
//}
void WriteIC(unsigned char DataR1,unsigned char DataR2)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R1 = DataR1&0x80;
		R2 = DataR2&0x80;
		CLK = 0;
		CLK = 1;
		DataR1 = DataR1 << 1;
		DataR2 = DataR2 << 1;
	}
}

void Dispaly()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6;i++)
	{
		EN = 0;
		LAT = 0;

		for(j=0;j<8;j++)
		{
			WriteIC(zk[j*32+i*2],0);
			WriteIC(zk[j*32+i*2+1],0);
		}

		P1 = i;

		LAT = 1;
		EN = 1;
	}
}

void main()
{
	AUXR |= 0x80;	//1T
	P1M0 = 0xff;	//推挽
	P3M0 = 0xff;
	P1M1 = 0;
	P3M1 = 0;
	while(1)
	{
		Dispaly();
	}
}

过了很久再过来看这个问题,其实当时程序写的没有错

只是那个时候不明白这个接口上的电源和地有什么用,单片机就只接了信号线,电源和地没有和单片机接起来而是另外接的,现在还是用当时的代码,只是把接口上的电源和地,与单片机的电源和地接在一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过了很久再过来看这个问题,其实当时程序写的没有错 只是那个时候不明白这个接口上的电源和地有什么用, ...

现在还是有点不懂为什么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