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FAQ: 无线技术改变智能生活

楼主:
直播主题: 无线技术改变智能生活

内容简介:

来智能应用市场正在暗流涌动,市场增速很快,包括蓝牙、Wi-Fi、ZigBee以及5G的发展,都会深度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在传输速率和功耗方面,是无线技术面临的两大重要因素。本次研讨会集中探讨了Wi-Fi 6和蓝牙在智能应用中的解决方案。

直播讲师:

封翔,是德科技首席无线产品规划专家
方良,美信资深应用工程师
林健富,Qorvo亚太区无线连接事业部高级行销经理

直播FAQ摘录:

1、对于小容量电池能有更精准的电量估测与电池健康度检测很重要,现在的电量计算误差能达到多少?
A:1%
2、MAX20340的工作温度范围多少?
A:.-40°C to +85°C
3、20340的最大比特速率是多少?
A:166.7kbps
4、MAX20340单根线路供电并进行数据通信,基于什么方式原理?
A:1-wire通信协议请您详询官网
5、无线充电仓讲电能转换的效率是多少?
A:90%以上
6、M5的技术具体指什么技术?只有MAX有其他家没有嘛?
A:M5集成了电压技术和库仑计技术,美信有独特优势
7、17048如何读取剩余电量?
A:MAX17048会直接按百分比以及mAh的形式输出剩余电量
8、MAX17055采用哪种算法?
A:MAX17055使用的是Maxim独特设计的Model Guage M5 EZ算法,融合了OCV和库仑计测量的优势,在测量数据上做了多方面的优化设计,无需建模
9、是否需要校准?
A:Maxim M5系列电量计自动学习无需校准
10、带充电仓的蓝牙耳机,充电仓和耳机的通讯方式有哪些?
A:PLC, UART,直接等
11、max77650是采用BGA的封装吗?
A:WLP
12、耳机降噪会不会导致原声失真呢?
A:不会
13、耳机降噪是利用了什么原理呢?
A:采集噪音反相抵消
14、美信的TWS应用解决方案相比其他厂家或者传统的方案有哪些突出的特点或优势?
A:低功耗,电量测量准确,PLC通信/充电等,小尺寸
15、维修时电量计可以快速学习吗?
A:电池取出后的操作可以选择恢复之前的数据或者重新配置
16、Maxim的电量计对电池剩余时间进行计量需要先学习吗?
A:电量计在电池生命周期中持续学习,以保证最佳精度
17、M9410是测信令还是非信令的?
A:非信令的
18、Maxim的PMIC确实效率很高,芯片集成度如何,是否需要一些比较多的被动元件在芯片周边
A:很少,原件少是一大特点
19、17048当系统返回至工作状态时,IC是不是可自动退出休眠模式?
A:结合Alert可以实现
20、采用美信的无线耳机是否装备了快充呢?平时在充电盒中大概需要多久可以从0到满?
A:可以快速充电,达到3A充电
21、DirectDrive输出需不需要隔直流电容?
A:可以免除隔直流电容
22、美信的TWS方案产品的开发扳有何优势?对开发应用带来哪些方便有效?
A:可以直接测试
23、目前美信有专门的蓝牙5.0和专门用于音频方面的芯片么?
A:美信有多种高音质音频放大器, 如耳机放大器,codec产品以及适用于功率较大高音质需求的扬声器放大器
24、美信有降噪产品吗?
A:美信有降噪产品,由于主动降噪需要同时支持物理设计,支持资源有限,没有公开发布,有需要可以联络技术支持
25、美信的MCU开发起来方便吗?
A:目前支持资源齐全,例程丰富, 相关参考设计与成品非常接近。 遇到问题可以随时联络到技术支持团队(邮件,电话,在线聊天)
26、TWS耳机只能采用蓝牙无线方式传输吗?
A:目前主要是这种
27、任何仪器用久了都会有误差,为什么美信的电量计可以不用校准呢?
A:内部会有算法自动校准,
28、TWS电源高效能否满足快充的要求
A:能
29、如何提高TWS的音频质量
A: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提高音质, 包括提高音源质量,高效率的耳机放大器或codec产品,以及配合的物理设计等等。
30、TWS耳机增加anc功能,对系统功耗设计有哪些挑战?美信的方案是如何应对的?
A:启用这个后正常功耗会增加,我们会比较低,并且用比较好管理电源来降低功耗
31、蓝牙耳机目前能做到最高的容量是多少?
A:取决于终端结构,电子上可以支持很广
32、MAX17048是不是可自动检测电池何时进入低电流状态?
A:是的,结合内置模型可以实现检测
33、MAX97220是不是也可以利用外部电阻设置增益?
A:是的,提供内部外部两种调节形式
34、耳机降噪技术也是采用麦克风采集噪声,通过DSP算法,输出同幅度反向信号去中和噪声?
A:是的,在设计上比较有挑战,因为需要做到实时同步,噪声采样的位置会有影响
35、美信提供的TWS方案在传输速率与功耗上与其他产品相比有何突出的应用优势?
A:速率快,功耗低
36、M5电量管理的代码是开源的吗?
A:提供开源的源码例程, 算法内容非开源
37、TWS目前的ANC主动降噪有哪些优势
A:消除环境噪音,杂音
38、哪些客户的TWS耳机使用过MAX的方案呢?
A:小米,oppo等
39、美信的17055休眠低功耗模式,功耗多少?谢谢
A:休眠模式0.5uA TYP
40、目前是不是很多立体声的国产蓝牙耳机都采用TWS应用解决方案了?
A:许多采用了我们方案中的某个或多个芯片
41、电量计需要几个学习周期,SOC 才能准确? 为什么不需要生产线的校准?
A:一般3~5个周期就可以了, 自动学习和校准
42、美信的17055有深度睡眠模式吗?
A:有
43、美信能够提供哪些音频传感技术和解决方案?怎样解决音频应用中的痛点?
A:有专门的产品,比如ANC codec, direct drive audio amplifier...
44、TWS耳机的功放芯片是属于哪一类功放?
A:这个方案中使用的MAX98090 针对不同的输出提供不同的功放,耳机使用class H
45、采用TWS和蓝牙5.1,是不是就可以实现超低功耗?
A:这样适合超低功耗设计, 具体设计还需要结合电源高效配置
46、美信的电量计具有哪些特色呢?
A:支持多种类Li电池无需建模, 小尺寸低功耗,使用了特殊设计的算法,融合了OCV和库仑计的优势。
47、Maxim M5系列电量计 计算剩余电量需要软件算法吗?还是直接读寄存器?
A:直接读寄存器即可
48、Wifi 6的通信频段多少?
A:2.4G/5G/6G
49、WIFI6E境加的频段是多少
A:5925MHz-7125MHz
50、WiFi6有哪些标准,标准是由谁制定的?
A:IEEE 與Wi-Fi Alliance
51、信号强度有多大?
A:Wi-Fi 最高打到1W
52、如果有了5G后WIFI6还会有用吗?
A:當然有用...沒有WiFi 怎麼追劇? 除非你是土豪
53、wifi6是不是穿透性更差?
A:跟Wi-Fi 5差不多
54、接入的用户多,干扰会不会增加
A:會...所以需要濾波器
55、wifi 6E标准 今后会不会推广开来 推广之后 wifi6 后续还会发展嘛
A:會..但需要時間
56、WIFI开始商业应用没有?
A:開始了...上京東找找就知道了
57、WiFi6和5G蜂窝目前哪个更快?
A:看在什麼條件下比較...5G 是Sub-6G 還是mmW...都不一樣
58、路由器可以同时给不同位置的用户进行波束赋形吗?
A:可以
59、Wi-Fi6需要外置PA吗?
A:可加可不加...看設計的規格要求
60、WIFI6支持多点传输吗?
A:可以
61、手机的WIFI6的支持也能做到全频段吗?
A:可以
62、Wifi 6信号传输的安全性能保障有什么方案?
A:可以用濾波器防止干擾
63、升级到WiFi 6,原来的802.11ac / 802.11n / 802.11a/b/g设备是否仍然可以正常工作?WiFi 6可以后向兼容吗?
A:向下兼容
64、WI-FI得穿墙效果,怎么才能做到最大?
A:選用好的外置PA與天線...
65、Wifi 6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商用普及?
A:已經上量了
66、2.4GHz WIFI 和5GHz WIFI,对通信速率有影响吗?
A:有..2.4G信道小..速率比較低
67、Wifi6E增加的频段是多少?
A:增加1.2GHz
68、wifi6目前国内应用有什么技术难度?
A:主要是口袋深度的問題....價格
69、wifi6的最高带能做到多少?
A:160Mhz
70、WiFi6能达到下行和上行最高的速率是多大?
A:9.6GHz
71、层1到层7指的是什么?
A:OSI 7层协议。我的slides里有讲
72、是德作为IEEE标准化的成员,能不能讲下802.11ax究竟有哪些不同?
A:slides里有讲
73、WIFI6 支持低功耗怎么样
A:TWT可以实现低功耗
74、为什么要做Wi-Fi 6 认证?
A:wifi alliance论证不是强制的,但论证产品具有竞争力
75、对于商用的wifi6应用,在第三方测试需要测试哪些内容?
A:WIFI alliance有多个项目论证,不过wifi alliance论证不是强制的。 当地也都会有规范测试,这个是必须的
76、WiFi6和WiFi6E的区别是什么?
A:WiFi6E工作到6GHz, 一直到7.125GHz
77、WIFI6比WIFI5速度和容量是分别提高了多少
A:wifi6采用了OFDMA,更侧重多用户的支持,理论上速度可增加4倍
78、wifi6和5g如何协同工作?
A:wifi6向下兼容,这个在标准上是保证了的
79、WiFi6传输速度快,是不是意味着辐射更大?
A:不直接相关
80、wifi6  twt 如何使用
A:参考802.11ba
81、刚才讲的2.4G的四个天线和5G的八个天线组成12个天线,为什么不能复用其中四个天线?是考虑同时工作吗?
A:对,这个例子是对AP,2.4GHz和5GHz会同时工作
82、wifi6 beamforming是什么实现原来
A:多天线空时码+信道估计
83、wifi6对距离功耗和穿透性的要求是怎样的
A:更应用,工作频段有关。都比较有优势的
84、WiFi 6E和WiFi 6有什么不同?
A:工作频段
85、Wifi 6整套系统测试实验室搭建大概需要多少预算?是不找外部专业实验室更合适?谢谢
A:价格可以联系我们销售。
86、wifi6与5g有什么联系?
A:竞争和互补
87、射频强度能测吗
A:可以
88、是德的仪器可以同时测试多个WiFi6设备么?
A:可以。
89、测试WiFi6,一般要求具备哪些设备?
A:可以下载我们的slides
90、WiFi6以后会普及么?WiFi6的路由器什么时候价格可以便宜?
A:肯定会普及。价格要问设备厂家,但肯定不是问题
91、wifi6 与wifi6E相比,调制方式有差别吗
A:没有
92、WiFi 6E中国大陆频段开放了吗?
A:目前还没有
93、目前wifi6支持哪些协议?根据目前认证机构的最新要求,是否需要支持WPA3协议?
A:目前有WAP3的论证
94、无线通讯有哪些方式?WiFi6能够向下兼容802.11ac / 802.11n / 802.11a/b/g吗?
A:是的
95、是德的WiFi6中,最大并行接入量如何?
A:完全满足系统最大值,可以多大500个
96、讲解以下wifi已经5g技术都工作再非常高的频率了。已经超过很多电子仪器仪表的带宽了,那么如何匹配仪表参数和选择实验方法呢。如带宽10G的示波器其实也不能捕捉5gHz的wifi波形,根据奈奎斯特原理,那么测试时如何实现呢
A:我们都会有相应的产品满足这些指标的。
97、WiFi 6是全双工通信吗?
A:应该是半双工吧
98、WiFi 6可以解决目前存在的哪些问题?
A:主要解决throughput,latency,reliability
99、WiFi 6相比WiFi 5带宽方面增大多少?
A:最大带宽是一样的,16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