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线的时候报错,之后元件封装就缺失。一直有这种情况。有哪位老师知道怎么解决呢?

楼主:
走线的时候老是会时不时出现这个,关闭之后元件封装就缺少一点。

网友:
检查一下丢失的封装元件是否保存在库里面

网友A:
哪个PCB软件,什么操作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PCB软件,什么操作系统?

AD09.Windows7系统,元件库里面封装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