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波形分析问题

楼主:
5芯积分

如图1,运放的输入端是220VAC(R1和R2前还有一串降压电阻省略没画)

在A点测得的波形确实和理论一样,是幅值减小的完美正弦波

【1】经过R5后再B点测得的波形,如图2所示,波形的负半周抹平了,仅仅经过一个电阻而已,为什么负半周消失了?

【2】从C点输出的波形如图3所示,更加不理解了负半周的波形为什么会是这样了?

【3】另外LM324的UB部分,是一个反向放大电路,还是一个积分电路?

图1

图2

图3

网友:
三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原因,就是UB既不是反相放大,也不是积分电路,而是一个精密整流电路

网友:
A点为负半周时,UB处于反相放大状态,B点是虚地,就是图2中电压为0的那个半周,UB反相放大,输出半个正弦波,就是图三中电压大于0的那部分。

A点为正半周时,UB原本应该输出负电压,但是被D1挡住了输出电流通路,其输出无法反馈到输入端,运放实际上处于开环状态,R5中没有电流,所以其反相输入端(B点)电位就与A点一致,而输出端(C点)直接摆到负电源附近。

网友:
你可以测一下D1右端的波形,就是一个全波整流输出的波形。

网友:
1、B点的波形只有半波是因为有整流后的反馈信号所致,如果断掉反馈回路就是正弦波了。

2、也和反馈叠加有关系,运放是会改变相位的。详细的你可以仔细再分析分析。

3.是个整流电路,反馈回路的电容只是一个防自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