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到期的问题

楼主:
我有一个问题,公司是做试验机的。

为了防止客户不给钱,搞了个到期设定。采用DS1302,记录日期时间。

其中修改日期时间界面有密码,客户不知道。

出厂时,设置好到期一个月,也就是客户只能用一个月,到期就不能用了,程序里设定好。

付了钱,如果又付了一部分,解锁,再可以用一段时间。

款全付了,全解,不存在用一段时间不能用的情况。

可是有个问题,DS1302有时显示时间会乱,这时候不好办。

我想改为记录开机次数,开机多少次就不能用了。

可是老板和有的工人说,有的客户买了机器就不用,不开机。

比如哪天领导来检查,开一次机。我没想到还有这种情况,真让人无语。

买了机器不用买它干什么。

所以在这里请大神支个招,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才好?谢谢!

网友A:
国产的DS1302稳定性不够好,如果电路设计不够完善,开关机时容易因为时序问题造成时间错误。换个好一点的时钟芯片就不会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DS1302稳定性不够好,如果电路设计不够完善,开关机时容易因为时序问题造成时间错误。换个好一点的时 ...

谢谢!你能推荐一款时钟芯片吗?还是说不是国产的DS1302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能推荐一款时钟芯片吗?还是说不是国产的DS1302可以?

DS1302要买原装的估计不容易。换个I2C接口的时钟芯片试试,如DS3231、DS1307,PCF8563等。

网友C:
不必使用DS1302这类时钟芯片吧?

如果单片机内部有多余的一个定时器,就让这个定时器运行,每次溢出中断让一个特定存储器加一。那么这个存储器内容就是开机运行时间,未开机该存储器不会计数。多次开机则每次累加运行时间。检查这个存储器计数值,到一定数值后进入死循环。付款后解锁。

这个存储器当然必须是不挥发的。如果单片机内部有EEPROM,可以直接用。若没有,加一片IIC总线的小存储器如24C02之类。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1302要买原装的估计不容易。换个I2C接口的时钟芯片试试,如DS3231、DS1307,PCF8563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必使用DS1302这类时钟芯片吧? 如果单片机内部有多余的一个定时器,就让这个定时器运行,每次溢出中断 ...

谢谢!那样存储器的寿命会大受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那样存储器的寿命会大受影响。

不错,EEPROM写入次数有限制。

不过,你需要限制使用时间精度达到多少?如果接受比如两个小时误差,那就每个小时写入一次,连续使用一年才写入8760次。就算每十分钟写入一次,一年也才5万多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EEPROM写入次数有限制。 不过,你需要限制使用时间精度达到多少?如果接受比如两个小时误差,那 ...

你说的有道理

网友D:
如果想实现设备在不使用的情况下超时都能自动禁用,而设备又不是联网的,那唯一方法就是使用自带电池的实时时钟模块,买品质好保证5年期的即可。

如果设备较贵,最好的办法还是联网激活,出厂只有30天试用,超期必须联网激活。为联网增加的电路成本应该远远低于派人到现场用密码解锁的成本,而且也便于管理,更不会存在内部人员被收买泄露密码或被破解的情况。

非要用密码解锁,为降低售后成本,可以用ID匹配算法,一机一密码,需要时电话或其它渠道告知,用户自行操作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想实现设备在不使用的情况下超时都能自动禁用,而设备又不是联网的,那唯一方法就是使用自带电池的实时 ...

谢谢大神,不过我不懂ID匹配算法。我看还是用品质好的时钟模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神,不过我不懂ID匹配算法。我看还是用品质好的时钟模块吧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ID做密码,ID在程序烧录时写入,后面可以再附加一个字符串加强。是否用独立密码与是否采用时钟模块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