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突然想到:相同阻值的电阻先串联再并联,N后阻值为多少?

楼主:
今天突然想到很早之前在论坛里看到过的一个帖子,由@maychang 老师解释过的,但是找了半天了一直找不到那个原来的帖子了,只好再新发一个,

问题是这样的:相同阻值的电阻先串联再并联,N后阻值为多少?如下图所示,使用阻值为1欧的电阻不断的串联、并联,N级后阻值是多少?

如果是5级以内,通过串并联公式也能慢慢算出来,这是最原始的办法,超过5级后再这样计算会很复杂,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分析方法,请指教。

网友A:
我不记得曾解释过所有电阻均一样的网络,好像只说过串联电阻为R,并联电阻为2R的网络。

网友B:
有很多介绍T型R-2R电阻网络D/A转换电路,楼主的电路,计算5级以内都不好计算

网友B:
就第一级

后面再累计,不好整,,,

数学功底好的估计不是问题

网友:
这样的电阻网络常用于D/A转换。

网友:
如果能写程序计算会很容易

网友A:
如果要找出所有电阻均为R,N级后的总电阻,应该找出通项公式,即总电阻与N之间的关系。

网友C:
喝着粥~手机上码一段Python R = 1 def BingLian(r1,r2): return (r1*r2)/(r1+r2) def func(N): r = R + R for i in range (N): r = BingLian(r,R) + R print(i+2, r) func(10)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喝着粥~手机上码一段Python R = 1 def BingLian(r1,r2): return (r1*r2)/(r1+r2) def func( ...

代码换行没整好,截图吧

网友D:
N趋于无穷大后,Zi=(1+sqrt(5))*R/2=1.618R

若最后一个电阻=0.618R,那么无论n等于多少,都是1.618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记得曾解释过所有电阻均一样的网络,好像只说过串联电阻为R,并联电阻为2R的网络。

感谢老师的回复,我印象中是记得那个帖里是提到这样的拓扑结构是一个什么定理,可以通过公式来计算,只是我找不到了,您能抽空看看您以前发的帖子看有的话,发给我一下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很多介绍T型R-2R电阻网络D/A转换电路,楼主的电路,计算5级以内都不好计算

我就试了3级的,还能算,只是有各种小数点了,你提的这个D/A转换电路的关键字,我找些资料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第一级 后面再累计,不好整,,, 数学功底好的估计不是问题

我之前想的也是分级算通项的思路,但是拆分的拓扑结构与你想的T型不一样,而且结果与仿真实测的还不符合,你的思路我去算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找出所有电阻均为R,N级后的总电阻,应该找出通项公式,即总电阻与N之间的关系。

我把每级的表达工弄成序列来分析看看有没有规律

网友:
引用 网友E:
qwqwqw2088 发表于 2020-8-22 16:28 有很多介绍T型R-2R电阻网络D/A转换电路,楼主的电路,计算5级以内都 ...

本论坛下载中心有

里面络D/A转换电路部分有T型R-2R电阻网络D/A转换电路讲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代码换行没整好,截图吧

写程序来计算确实会简单一些,现在只是想通过数学的方式推导出能快速计算的公式,你的运行结果可以作为参考验证使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N趋于无穷大后,Zi=(1+sqrt(5))*R/2=1.618R 若最后一个电阻=0.618R,那么无论n等于多少,都是1.618R

我去试着按照大家的指导去推导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把每级的表达工弄成序列来分析看看有没有规律

请注意10楼gmchen老师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N趋于无穷大后,Zi=(1+sqrt(5))*R/2=1.618R 若最后一个电阻=0.618R,那么无论n等于多少,都是1.618R

昨晚算了一晚上,规律是有的,但是数学水平太差,无法像推导等差或者等比数列那样推导出通项工式,直接计算N级后的电阻值,你给出的这个公式是如何推导出来的呢,与N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第一级 后面再累计,不好整,,, 数学功底好的估计不是问题

使用你这个T型网络进行推导,还是一样,每级的阻抗需要知道下一级的阻抗,不断迭代的,数学不好,目前推导不出通项式,我都怀疑这个会不会都没有可以直接算出N级阻抗的通项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