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190如何进行校准

楼主:
初始化AD7190的时候想进行内部零电位和内部满量程校准,但是都不成功。

基本配置程序如下

void initAD7190()
{
    u8 sendData[4]={0,0,0,0};
    resetAD7190();        //复位AD7190

    //设置配置寄存器
    sendData[0] = 0x00;        //斩波失能,外部基准在ref1+和ref1-之间
    sendData[1] = 0x00;        //初始选择通道0,在AIN1和AIN2之间
    sendData[2] = 0x60;        //500nA电流源关闭,    使能外部基准电压检测,使能输入缓冲器。双极性模式,增益128
    writeAd7190Register(0x10,sendData);//写AD7190配置寄存器

    //通道0进行内部零电平校准
    sendData[0] = 0x80;        //内部零电平校准  MD2 MD1 MD0=0b100是零电平校准模式
    sendData[1] = 0x04;        //sinc4滤波器,禁止奇偶校准,REJ60=1,更好的50Hz抑制
    sendData[2] = 0x10;        //,输出速率=50Hz
    writeAd7190Register(0x08,sendData);        //写AD7190模式寄存器
    while(RDY);    //等待校准完成 处于空闲模式
    //通道0进行内部满量程校准
    sendData[0] = 0xA0;        //内部满量程校准 MD2 MD1 MD0=0b101是满量程校准模式
    sendData[1] = 0x04;        //sinc4滤波器,禁止奇偶校准,REJ60=1,更好的50Hz抑制
    sendData[2] = 0x10;        //输出速率=50Hz
    writeAd7190Register(0x08,sendData);        //写AD7190模式寄存器
    delay(10000);    在这边延时好像并没有起到作用
    while(RDY);    //等待校准完成 处于空闲模式

    /* 读出零电平校准值查看 */

    在这里读出的值还是初始值,说明校准不成功。。。。。
    readAD7190Reg(0x70);
    zeroScalVaule=(u32)spiRevArry[1]<<16;
    zeroScalVaule|=(u16)spiRevArry[2]<<8;
    zeroScalVaule|=spiRevArry[3];

/* 读出满量程校准值查看 */

    在这里读出的值还是初始值,说明校准不成功。。。。。

    readAD7190Reg(0x78);
    fullScalVaule=(u32)spiRevArry[1]<<16;
    fullScalVaule|=(u16)spiRevArry[2]<<8;
    fullScalVaule|=spiRevArry[3];

    //切换到通道1

    这里将通道切换到通道1 ,对通道1进行校准
    sendData[0] = 0x00;        //斩波失能,外部基准在ref1+和ref1-之间
    sendData[1] = 0x01;        //初始选择选择通道1,在AIN3和AIN4之间,
    sendData[2] = 0x60;        //500nA电流源关闭,    使能外部基准电压检测,使能输入缓冲器。双极性模式,增益128
    writeAd7190Register(0x10,sendData);//写AD7190配置寄存器

    //通道1进行内部零电平校准
    sendData[0] = 0x80;        //内部零电平校准
    sendData[1] = 0x04;        //sinc4滤波器,禁止奇偶校准,REJ60=1,更好的50Hz抑制,输出速率=300Hz
    sendData[2] = 0x10;
    writeAd7190Register(0x08,sendData);        //写AD7190模式寄存器
    while(RDY);    //等待校准完成 处于空闲模式
    //通道0进行内部满量程校准
    sendData[0] = 0xA0;        //内部满量程校准
    sendData[1] = 0x04;        //sinc4滤波器,禁止奇偶校准,REJ60=1,更好的50Hz抑制,输出速率=300Hz
    sendData[2] = 0x10;
    writeAd7190Register(0x08,sendData);        //写AD7190模式寄存器
    while(RDY);    //等待校准完成 处于空闲模式

/* 读出零电平校准值查看 */

    在这里读出的值还是初始值,说明校准不成功。。。。。

    readAD7190Reg(0x70);
    zeroScalVaule=(u32)spiRevArry[1]<<16;
    zeroScalVaule|=(u16)spiRevArry[2]<<8;
    zeroScalVaule|=spiRevArry[3];

/* 读出满量程校准值查看 */

    在这里读出的值还是初始值,说明校准不成功。。。。。

    readAD7190Reg(0x78);
    fullScalVaule=(u32)spiRevArry[1]<<16;
    fullScalVaule|=(u16)spiRevArry[2]<<8;
    fullScalVaule|=spiRevArry[3];
}

上面是AD7190的初始化程序,通信是正常的,程序上也没发现什么问题!是不是AD7190的校准有特定的步骤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