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4B测评】+ 散热改装及系统设置

楼主:
    在淘宝上买的树莓派配件到了,上个图。

    带双风扇的散热套件,5V3A的电源,带开关的USB TYPE-C线,micro HDMI转HDMI转接头,HDMI线,HDMI转VGA线。这里还有一条micro HDMI接HDMI的线没在里面。SD卡、U盘和移动硬盘都是以前买的,家伙都到齐了。

    穿上散热马甲的树莓派4B,上散热片与SOC及RAM之间有散热硅胶贴片填充,无缝隙。散热效果还可以,单运行状态下,手感温度明显下降。接口孔位都比较正,做工还不错。

    试一下树莓派4B的4K效果,有点感觉,看着像墙上的装饰画。因为没有USB键盘,所以没能开个视频看看流畅度。下次搞个键盘来试一下。

    树莓派开机的时候会检查HDMI口是否连接了显示设备,如果有设备就通过HDMI输出显示,之前安装xrdp远程桌面功能就会被限制,无法连接。如果没有HDMI设备,则不输出信号,xrdp远程桌面功能可以使用。在系统启动后再连接HDMI设备也是无效的。

    当接入HDMI显示设备时,第一次开机会跳出系统设置界面,包含时区、当前默认区域、WiFi连接、修改系统密码等。这里第一次开机忘了拍照,之后不会跳出来了。操作比较简单,按流程设置就完事了。

    在没有HDMI显示设备的情况下,通过xrdp远程桌面功能连上树莓派后,也可以通过指令调出系统配置
1.设置时区,树莓派上电后需要设置时区为上海,才能正确显示中国地区时间。

    在终端中输入sudo raspi-config开启系统配置界面

    选择4本地信息设置

    选择2时区设置,然后选择asia - shanghai就可以了。

2.系统默认中文配置

    在本地信息设置界面选择1设置语言

    按空格选中图中zh_CN GB2312 , zh_CN.GB18030 GB18030 , zh_CN.GBK GBK , zh_CN.UTF-8 UTF-8 四个选项

    按tab跳到OK按键上,确认后选择默认区域设置

    这个默认区域设置会对该设备上的全部用户生效。实际影响也不大。

    保存后重启系统,系统变成中文的了。

3.安装输入法

    树莓派上能用的输入法也不少,比如基于Fcitx输入法框架的谷歌拼英输入法(sudo apt-get install fcitx fcitx-googlepinyin fcitx-module-cloudpinyin fcitx-sunpinyin)、支持多国语言的SCIM输入法(sudo apt-get install scim-pinyin)以及基于python的IBUS输入法(sudo apt-get install ibus ibus-pinyin)等。

    我选了SCIM输入法,默认至此智能拼音、五笔、自然码、二笔等。对大部分人都适用。

在终端输入指令sudo apt-get install scim-pinyin,在选项中选择y,直到安装完成。重启系统后,桌面任务栏右边就会出现一个键盘符号。使用ctrl + 空格就可以切换中英文输入了。

来自 4楼

树莓派4B测评

汇总: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37107-1-1.html

网友A:
这种玩意还需要风扇?没必要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玩意还需要风扇?没必要吧。

上个风扇好点,没装散热片的时候,芯片烫手。没跑什么软件的情况下,装个散热片不开风扇都是温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个风扇好点,没装散热片的时候,芯片烫手。没跑什么软件的情况下,装个散热片不开风扇都是温的

坏不了的官方连散热片都没加,风扇就没什么必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不了的官方连散热片都没加,风扇就没什么必要了。

是啊,官方就一个保护壳。开了风扇还有点小噪音,我都不插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