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设计原理及实践篇-基于MRF8P9040N的PA设计——亲测ADS2011

楼主:
本文主要介绍基于MRF8P9040N管子的PA设计,包括DCIV曲线设置,偏置电路设计,LoadPull、SourcePull的设计,输入输出匹配的设计,原理图的设计,版图的设计。全文文字共计2000,图片26张。

一、DCIV曲线的设计

前期准备:1、需要导入MRF8P9040N管子的ADS模型,如下图一

                                                      图一

2、需要导入RF-POWER-ADS2020v2p1-DK 的文件,否则器件报错,无法使用,具体可以到器件的官网进行下载。

放入FET_curve_tracer的模板,进行DCIV曲线电路的搭建,具体参考图二,

有时电路报错,需要备注一下Name的属性。

                                                  图二

本文根据Datasheet属性,选择Vds=20V,Vgs=3.2V进行的设计,

仿真结果如下图三:

                                              图三

二、偏置电路的设计

 偏置电路设计的目的是给管子稳定供电,保证稳定性系数K>1,稳定性是指放大器在环境(如温度、信号频率、源及负载等)变化比较大的情况下依旧保持正常工作特性的能力。当放大器不稳定的时候便不在发挥放大器的作用而变成了振荡器。输入输出设置四分之一波长线,即为四分之一波长阻抗变换器,其原因在于RF电路接变化器的输入端,而DC偏置源接变换器的末端,末端的短路通过大容值电容接地来实现,这样RF信号在RF端视作开路,而直流偏置源视作与RF电路直接连接(即短路)。本文设计的频率为960MHz,计算四分之一波长线的长度约为46mm,本文的偏置电路具体设计如下:

                                                 图四

仿真结果如下:

 图五

满足了稳定性的要求,可以正常使用了。放大器一般很少关注噪声系数,PA属于系统的后级对噪声系数的影响有限。

三、LoadPull和SourcePull的设计

LoadPull主要是为了找负载阻抗Zl,以进行输出匹配设计,SourcePull主要为了找源阻抗Zs,以进行输入匹配设计,下面先介绍一下LoadPull,

                                                       图六

图中主要需要设置输入功率,输入功率可以按照实际需要进行设置,增益DataSheet介绍了是19dB,目标设计功率为46dBm。

                                                      图七

LoadPull的仿真结果如下,最大功率有47dBm,满足了要求,负载归一化阻抗设计为较小,5欧姆。具体如何找阻抗点我前面公众号有介绍,各位可以返回查阅。

                                                           图八

找到的阻抗点ZL为2.9+j*1.36,较接近Datasheet的范围,

图九

其中P1dB定义如下:

                                                             图十

1dB压缩点的输入功率即为PIN,1dB输出功率即为P1dB。

同理导入SourcePull的模板,进行寻找ZS的阻抗点,

                                                      图十一

同理设置输入功率,设计频率,电压,目标阻抗,仿真结果如下:

                                                    图十一

其中找到的ZS=5.8-j*5.3和Datasheet提供的比较接近。

至此,ZS和ZL的阻抗都找好了,下面我们可以进行输入输出阻抗匹配的设计了。

四、阻抗匹配的设计

1、输出阻抗匹配的设计

输出阻抗匹配的设计可以参考LNA的设计方法进行设计,其中设计的匹配图如下:

                                                   图十一

仿真结果如下:

                                                       图十二

最后生成一个Symbol。

                                                     图十三

2、输入匹配的设计

同理输入匹配的设计原理图如下:

                                                    图十四

仿真结果如下:

                                                        图十五

最后生成一个Symbol。

                                                       图十六

五、原理图设计

基于上面偏置电路、输入输出阻抗的设计,下面可以进行完整的电路图仿真设计,查看设计结果。

                                                            图十七

仿真结果如下:

                                                          图十八

结果比较正常,最后再生成Symbol。

                                                   图十九

六、谐波平衡仿真。

导入谐波平衡仿真界面进行谐波平衡仿真。

                                                     图二十

谐波平衡仿真结果如下:

                                                     图二十一

7、进行版图仿真

版图仿真需要元器件全部在原理图中体现出来,

                                                    图二十二

设置版图结构:

                                                      图二十三

版图进行摆件,

                                                 图二十四

进行联合仿真,

                                                图二十五

联合仿真进行微调,仿真结果如下,基本满足设计要求。

                                                 图二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