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多谐振荡器和双稳态触发器有什么区别,电路差不多呀?触发器有哪些分类?

楼主:
邀请:@黑衣人   @songbo   @歹匕示申   @dontium   @EEW   @my19840815   @sunnyzhu12   @ienglgge   参与回复

请问,多谐振荡器和双稳态触发器有什么区别,电路差不多呀?触发器有哪些分类?

网友:
多谐振荡器又称无稳态电路。从这个名称即可看出:多谐振荡器和双稳态电路不一样。双稳态电路存在两个稳态,没有外部触发的话,不会从一个稳态转入另一个稳态。而多谐振荡器无须外部触发,上电后自己就会振荡起来。

网友A:
多谐振荡器一定有储能元件(电感或者电容),双稳态电路一般没有储能元件。

网友A:
“触发器有哪些分类?”

这个问题,找本《数字电路》类书籍自己看看吧。RS触发器、D触发器、JK触发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触发器有哪些分类?” 这个问题,找本《数字电路》类书籍自己看看吧。RS触发器、D触发器、J ...

非常感谢。触发器是如何定义的呢,都是在双稳态触发器电路上更改的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触发器是如何定义的呢,都是在双稳态触发器电路上更改的电路吗?

请看第5章,215页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触发器是如何定义的呢,都是在双稳态触发器电路上更改的电路吗?

或者这本,也是第5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谐振荡器一定有储能元件(电感或者电容),双稳态电路一般没有储能元件。

非常感谢。那双稳态电路和触发器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那双稳态电路和触发器什么关系?

我不是很确定。

是否可以这样说:双稳态电路是各种触发器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