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S中MOS的选取---

楼主:
BMS中MOS的选取---
有一款DC60V 100AH 电池组。用的是三元锂电池16串(平台电压3.7V)  充电要求60V10A  放电60V20A  请问在充电MOS和放电MOS的选取上要注意哪些细节或参数?怎么选取合适的MOS?这涉及到安全性 温升  和成本问题。需要计算以便得到最优的方案

网友A:
我说的是具体的选型方法和计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具体的选型方法和计算

电路还没有,如何选管?至少要有个初步的电路,哪怕是个框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还没有,如何选管?至少要有个初步的电路,哪怕是个框图吧?

客户就是这个需求啊   哪里有什么框图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路还没有,如何选管?至少要有个初步的电路,哪怕是个框图吧?

知道就说下  不要那么形式主义  maychang老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知道就说下  不要那么形式主义  maychang老师!

我看到了老tyw兄为你发的图片,也看到了你的回复。

我的看法,和老tyw一样。

以你现在的知识水平,你接不下这个客户的项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知道就说下  不要那么形式主义  maychang老师!

充电不会是用另一个电池组来为你的60V 100Ah电池组充电吧?那么,从交流市电取得电能来为你的60V 100Ah电池组充电,势必要用一个开关电源将交流市电变换成你所需要的电压。这个开关电源使用哪个拓扑自然由你确定。正激?反激?半桥?全桥?不同的开关电源拓扑,选择管子的标准当然也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知道就说下  不要那么形式主义  maychang老师!

标称电压60V,你的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如果也是60V,那是充不满的,输出电压必须大于60V。那么开始充电时电流应该控制在10A,待到充满时(此时电池组端电压比较高)电流应该限制到很小。这些控制,你打算用什么方法完成?这些问题不确定,先选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称电压60V,你的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如果也是60V,那是充不满的,输出电压必须大于60V。那么开始充电时电 ...

先恒流  在恒压啊  恒压 也就是1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称电压60V,你的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如果也是60V,那是充不满的,输出电压必须大于60V。那么开始充电时电 ...

那你说怎么设计  步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了老tyw兄为你发的图片,也看到了你的回复。 我的看法,和老tyw一样。 以你现在的知识水平, ...

恩   那你能不能接下?我感觉对于你不仅有难度而且也有很多挑战 很多坑没踩过  。。。不知道这样说你是否能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不会是用另一个电池组来为你的60V 100Ah电池组充电吧?那么,从交流市电取得电能来为你的60V 100Ah电 ...

充电器一定要自己设计吗?现在讲的是BMS这块   充电器可以买的啊 什么都要自己做吗?不要做万金油样的人  哪里有痛抹哪里。。。。

网友:
BMS的MOSFET要面临的不仅仅是额定工况参数,还有系统的极限参数。楼主需要了解过流过压过温的阈值和响应时间,以及恢复时间。最最基本的是,跟据用户设备短路的短路电流及容性负载确定安全区,那怕是MOS的开启和关闭参数都有坑。MOSFET厂商最喜欢做保护板和BMS的客户,那些阵列不是为了稳态参数,更多是为了极限参数,几十AH的PACK要能够杠上千A几百uS的短路冲击,我最严格的试验是16.8V 30AH直接短路,每10秒开启MOS检测,反复连续72小时,过程中MOS微温。LAYOUT布局不好短路脉冲的均流做得不好,就会有管子多杠电流被干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恩   那你能不能接下?我感觉对于你不仅有难度而且也有很多挑战 很多坑没踩过  。。。不知道这 ...

劝你仔细看看14楼PowerAnts的回复。你要做的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容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   那你能不能接下?我感觉对于你不仅有难度而且也有很多挑战 很多坑没踩过  。。。不知道这 ...

以PowerAnts这样使用MOS多年的大牛,尚且说 “那怕是MOS的开启和关闭参数都有坑”,而且你要做的是DC60V 100AH电池组,PowerAnts做的是16.8V 30AH电池组,比你要做的小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劝你仔细看看14楼PowerAnts的回复。你要做的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一直觉得很难  是你觉得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觉得很难  是你觉得容易啊

我可从来没有认为这是件容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