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D板和LIB库之间LIB库和LIB库之间的封装和焊盘差异

楼主:
程序功能:验证BRD板和LIB库之间,SIP板和LIB库之间,MCM板和LIB库之间的封装和焊盘差异,验证LIB库和LIB库之间的封装和焊盘差异。

在设计中经常存在,封装名称或者焊盘名称相同,但实际尺寸信息不同的情况,通过人工难以识别,一旦封装和焊盘调错,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Cadence官方也无这方面的对比工具。该工具填补了Cadence的功能空白,可以用于ALLEGRO、SIP、APD的板级设计、封装级设计中。极大提高验证封装和焊盘差异效率,提高设计成功率。

面板控件介绍:

Board2Library:选择进行BRD板和LIB库之间、SIP板和LIB库之间或者MCM板和LIB库之间的封装和焊盘差异验证。

Board2Library:选择进行LIB库和LIB库之间的封装和焊盘差异验证。

Set psmpathDRA's library path (first):选择封装库psmpath路径位置,会自动识别用户已经设置过的psmpath路径,可以下拉选择其中一个路径,或者通过“Browse”按钮选择一个全新的路径。

Set padpathPAD's library path (first):选择焊盘库padpath路径位置,会自动识别用户已经设置过的padpath路径,可以下拉选择其中一个路径,或者通过“Browse”按钮选择一个全新的路径。

Set psmpathDRA's library path (second):在验证LIB库和LIB库功能下,选择第二封装库路径位置。

Set padpathPAD's library path (second):在验证LIB库和LIB库功能下,选择第二焊盘库路径位置。

Symbol List:选中的封装名称。

Padstack List:选中的焊盘名称。

Select:在板子中选择局部要进行对比的器件,进行局部对比。

Run:程序运行对比验证。

Report:打开并显示对比报告。

Close:关闭程序。

?:查看使用帮助和动画演示。

网友A:
看了这个工具的操作,还需要人工分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这个工具的操作,还需要人工分选

选择是为了灵活应用。有时候只需要对比某几个器件就行。这样就加快程序运行速度了。无需每次都整版器件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择是为了灵活应用。有时候只需要对比某几个器件就行。这样就加快程序运行速度了。无需每次都整版器件对 ...

这个工具能用到哪些软件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