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用干电池升压IC和电路做一个可换干电池的USB充电宝

楼主:
          今天收到了买了干电池的座子,是2个串联的。单个是1.5V,2个串联是3V

        收到后,打开看了看,这个盒子,如果加个升压板,不就能给手机充电了吗。用的还是干电池,应急用还挺可以的。

        如下图,在电池负极接线出刚好还有一个小空间,只要找到一个外围很少的升压IC,就可以了,右边的位置是一个开关,开关我就还是保留着。

也是说干就看,就是找个合适的升压IC比较难,在网上找了很多资料,都因为要的电子料太多就淘汰了,找了2个小时,才找到了一个芯片,PW5100,看资料上应该是可以的。然后就是开始布局,割外壳。PCB布局大概是这样。位置很小,预计成品会是这样子的。
        剩下就是等嘉立创的5块钱PCB打样到就可以焊接上去了。这个要等后天PCB板到了再更新。

来自 2楼

DIY用干电池升压IC和电路做一个可换干电池的USB充电宝

        更新的来了:
材料:
1,普通电感器 CD54-4.7uh一个
2,2个22uf的贴片电容0805
3,PW5100干电池升压IC一个   淘宝有
4,USB座子一个
5,电池盒一个,淘宝有

焊接好以后,想了想,在电池+加个电阻500R串联接个LED灯做指示。

最后就是装盒子,测电压和充电了。

结论:干电池充电是可以,但是只能充电一小会,两节干电池的电压下降很快,电池温度也是温热温热的。还是用锂电池好,就不会有这种问题。这种简单,新手可以拿来玩玩培养自己能力

网友:
酷~~等着看后续

网友A:
干电池容量低,加上升压和充电的损耗,给手机充电不合算啊。

网友B:
想实用,不如用18650之类的电池做,两节5号干电池哪怕是碱性电池容量有限不说,大电流放电下容量损耗很大,性价比实在太低了。

网友:
用干电池为手机充电,成本上肯定不合算。干电池每焦耳能量的价格,远高于交流市电每焦耳价格,二者相差不止一个数量级。

网友:
纯粹应急用可以玩玩

顺便练习一下PW5100的升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电池容量低,加上升压和充电的损耗,给手机充电不合算啊。

作为应急,效率可以忽略,有时什么可以不计成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实用,不如用18650之类的电池做,两节5号干电池哪怕是碱性电池容量有限不说,大电流放电下容量损耗很大, ...

用锂电就要考虑充电问题了……直接来个现成模块

网友C:
回头把图贴出来,关键是要把测试结果贴出来,看看效率更方面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锂电就要考虑充电问题了……直接来个现成模块

不想做成充电宝,可以用外置充电器。电池除18650等之外,还可以用5号镍氢电池。非要用干电池,也应该用4节,采用升降压电源,能量利用率比用两次两节干电池更高,原因就是干电池的放电特性,这个不能不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头把图贴出来,关键是要把测试结果贴出来,看看效率更方面的数据

电源转换效率在此根本不是关键,干电池本身在大电流放电下的损耗才是影响更大的因素。

网友:
做实验无可厚非,投入实用就太不经济了。没有具体测试,就怕两节新5号电池都充不满一次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