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3B用的DC/DC出现高频啸叫声

楼主:
负载不是很大,整个电流5v进去大概600mA,耳朵贴着DCDC位置能听到声音,不知道整个一般是不是电感产生的,要怎么才能消除掉

网友A:
有点声音正常,但如果比较大可以直接更换一个电感试一下

网友B:
电感发声的可能性最大,但不排除电容甚至PCB也有特殊情况会响。可以先尝试更换电感,或是给现有的电感灌漆,密封线包,也许能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发声的可能性最大,但不排除电容甚至PCB也有特殊情况会响。可以先尝试更换电感,或是给现有的电感灌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声音正常,但如果比较大可以直接更换一个电感试一下

网友:
3代的电源确实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