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32-360测评】+存储器件及其读写

楼主:
在ESK32-360开发板上配备了SD卡接口,本想利用SD卡的读写功能在其基础上搭建一个文件系统来显示诸如数码相框之类的功能。后来经过对例程的观察才发现,ESK32-360开发板是不支持SD卡功能的,这种希望也就化为了泡影,只能寄希望于对HT32F12345的测评了。

依据相关资料的介绍,HT32F12345的性能如下:

The devices operate at a frequency of up to 80/96 MHz with a Flash accelerator to obtain maximum efficiency. They provide up to 256 KB of embedded Flash memory for code/data storage and 128 KB of embedded SRAM memory for system operation and application program usage. A variety of peripherals, such as ADC, I2C, USART, UART, SPI, I2S, PDMA, GPTM, MCTM, SCI, EBI, CRC-16/32, AES-128/256, USB2.0 FS, SDIO, CSIF and SWJ-DP (Serial Wire and JTAG Debug Port), etc., are also implemented in the devices series.

而HT32F1654的性能则是:

The devices operate at a frequency of up to 72 MHz with a Flash accelerator to obtain maximum efficiency. They provide up to 256 KB of embedded Flash memory for code/data storage and 32 KB of embedded SRAM memory for system operation and application program usage. A variety of peripherals, such as ADC, I2C, USART, UART, SPI, I2S, PDMA, GPTM, MCTM, SCI, EBI, CRC- 16/32, USB2.0 FS, SW-DP (Serial Wire Debug Port), etc., are also implemented in the devices.

由此可知,两者的区别还是较大。

既然SD卡的读写功能没有指望了,那开发板上的24LC02会有这种能力吗?

回答是也不行,因为24LC02的存储容量只有区区的256字节,若是做个简单点的密码锁还是比较合适的,可以将密码存放到24LC02,然后与输入的数值进行对比来决定密码锁是否打开。

24LC02的接口电路如图1所示,若选择相应的例程则可得到图2所示的输出结果。

图1  24LC02接口电路

图2  24LC02读写验证

在开发板上还有一种存储器件,那就是MX25L64,根据相关资料可知:

也就是说,其存储容量为64Mbit,即8M字节。这样的容量是可以用来做为字库或图库的,MX25L64的接口电路如图3所示。

图3  MX25L64接口电路

在例程中,MX25L64的读写功能验证是通过2个LED来实现的,即:

绿色的LED1 被点亮 ,表示ID读取正确;

红色的LED2 被点亮,表示数据读取正确;

绿色的LED3 被点亮,表示扇区擦除正确正确。

在配置串行通讯的情况下,可得到其FLASH_ID为“00 00 0C C2 22 20 01 17”,如图4所示。

图4  FLASH_ID

网友A:
配了sd卡接口不支持sd卡功能是什么骚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配了sd卡接口不支持sd卡功能是什么骚操作。。。

是呀,没仔细给自己挖了个坑儿基于SD卡的文件系统是没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呀,没仔细给自己挖了个坑儿基于SD卡的文件系统是没戏了。

作为一个开发板把不支持的功能放上去,这就不是用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