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共射极放大电路

楼主:
下图是基本三极管放大电路,电路参数在图中标注,C12为4.7pF,其它参数和图中一直

Vin是一个正弦信号,频率8M,波形幅值如下图所示

Vout的输出波形如下图

可以看到Vout的输出波形的下半部分有明显的失真。

问题

1、该失真是不是静态工作点设置太高了,导致波形下半部分失真

2、怎么减小一点直流偏置,目前直流偏置太大了;减小直流偏置最好不要增大R15,因为增大R15导致Ic减小,带载能力变差

3、在不改变输入的条件下,想进一步调试得到一个失真度小的正弦波(肉眼看上去没有明显失真)是不是该调节R16和R28

网友A:
应该直接观察集电极波形,用直流挡。观察波形的最高和最低位置,只要处于电源和地之间即可,最佳偏置是恰好居中,即波形高点距电源轨和波形低点距地轨的间距相同,此时动态范围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直接观察集电极波形,用直流挡。观察波形的最高和最低位置,只要处于电源和地之间即可,最佳偏置是恰好 ...

按照你说的方式测试了一下波形,波形上顶点是6.2V,距离8V电源轨是1.8V;波形下顶点是1.8V,距离地是1.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直接观察集电极波形,用直流挡。观察波形的最高和最低位置,只要处于电源和地之间即可,最佳偏置是恰好 ...

测试的波形图是这样的

网友:
那偏置说明没问题。

网友:
另,对于数MHz级别的信号,耦合电容应适当加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