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在空载下可以调电压,装上负载后电压只有2v左右

楼主:
这个电路在空载下可以调电压,装上负载后电压只有2v左右,请求各路大神显灵

网友:
你的图实在太难看清了。对于开关电源,先确定所选型号的额定输出能力满足负载的需要。这方面没问题的话,且电路焊接等都正常,那就说明元件有问题,重点检查储能电感,注意不仅仅是电感量满足,还要注意载流能力、Q值和工作频率等参数都必须满足。

网友:
还有,前级电源(对你的图中应为变压器)的输出能力要满足哦,可别小马拉大车。建议先测测带载情况下的输入电压。

网友A:
连整流桥之前的交流电压是多少都不说清楚,工频变压器的容量也不说清楚,甚至 “装上负载后电压只有2v左右” 的负载是多少也不说。

想帮你的忙也帮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整流桥之前的交流电压是多少都不说清楚,工频变压器的容量也不说清楚,甚至 “装上负载后电压只有2v ...

交流电压36V或者是24V,负载目前是电阻丝

网友:
LM25XX/LM26XX一向假货比较多,效率低。

反馈电阻感觉有点小了。

看看输出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
1、换芯片,2、示波器看带载波形,3、查一下续流二极管的通流能力,4、电感是否匹配

网友:
IC致能腳未接,虛電位可能導致動作異常

圖片看不清,確認DATASHEET內的腳位描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