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跑飞的问题

楼主:
我用STM32F103VCT6写程序。

有一下一段代码:

void Window0_Wy(void)
{
	char s[8],j,i=0;
	float ShiftValue0;						//位移值

	switch(SP_Read.WyBdDs.Uint)
	{
		case 1: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0].Uint)
				ShiftValue0=0.0;
			else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1].Uint)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0].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0].Float;
			else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1].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0].Float+(float)(SP_Read.WyBzz[0].Uint);
			break;
		case 2: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0].Uint)
				ShiftValue0=0.0;
			else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1].Uint)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0].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0].Float;
			else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2].Uint)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1].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1].Float+((float)SP_Read.WyBzz[0].Uint);
			else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2].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1].Float+((float)SP_Read.WyBzz[1].Uint);
			break;
		case 3: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0].Uint)
				ShiftValue0=0.0f;
			else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1].Uint)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0].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0].Float;
			else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2].Uint)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1].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1].Float+((float)SP_Read.WyBzz[0].Uint);
			else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3].Uint)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2].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2].Float+((float)SP_Read.WyBzz[1].Uint);
			else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3].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2].Float+((float)SP_Read.WyBzz[2].Uint);
			break;
		case 4: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0].Uint)
				ShiftValue0=0.0f;
			else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1].Uint)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0].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0].Float;
			else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2].Uint)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1].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1].Float+((float)SP_Read.WyBzz[0].Uint);
			else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3].Uint)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2].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2].Float+((float)SP_Read.WyBzz[1].Uint);
			else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4].Uint)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3].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3].Float+((float)SP_Read.WyBzz[2].Uint);
			else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4].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3].Float+((float)SP_Read.WyBzz[3].Uint);
			break;
		case 5: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0].Uint)
				ShiftValue0=0.0f;
			else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1].Uint)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0].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0].Float;
			else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2].Uint)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1].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1].Float+((float)SP_Read.WyBzz[0].Uint);
			else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3].Uint)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2].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2].Float+((float)SP_Read.WyBzz[1].Uint);
			else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4].Uint)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3].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3].Float+((float)SP_Read.WyBzz[2].Uint);
			else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5].Uint)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4].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4].Float+((float)SP_Read.WyBzz[3].Uint);
			else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5].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4].Float+((float)SP_Read.WyBzz[4].Uint);
			break;
		default :
			break;
	}

	sprintf(s, "%-10.2f", ShiftValue0); //产生:" 123 4567"

	for(j=0;j<6;j++)
	{
		if(s[j]==0x20)
			s[j]=0;
		else if(s[j]==0x2d)
			s[j]=13;
		else if(s[j]==0x2e)
		{
			s[j]=14;
			i=j;
		}
		else
			s[j]-=0x30;
	}
	for(j=0;j<=(i+2);j++)
	{
		dispchn4(196+j*6,40,&ALB_NUM[s[j]][0]);
	}
	for(j=(i+3);j<6;j++)
		dispchn5(196+j*6,40);

这段代码会跑飞。

其中:

case 5: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0].Uint)
				ShiftValue0=0.0f;
			else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1].Uint)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0].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0].Float;
			else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2].Uint)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1].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1].Float+((float)SP_Read.WyBzz[0].Uint);
			else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3].Uint)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2].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2].Float+((float)SP_Read.WyBzz[1].Uint);
			else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4].Uint)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3].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3].Float+((float)SP_Read.WyBzz[2].Uint);
			else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5].Uint)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4].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4].Float+((float)SP_Read.WyBzz[3].Uint);
			else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5].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4].Float+((float)SP_Read.WyBzz[4].Uint);
			break;

把这段注释掉,就不跑飞了,加上就不行。

大神看看,哪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
//			else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4].Uint)
//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3].Uint)) * \
//								SP_Read.Encoder_Xsh1[3].Float+((float)SP_Read.WyBzz[2].Uint);
//			else if(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5].Uint)
//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4].Uint)) * \
//								SP_Read.Encoder_Xsh1[4].Float+((float)SP_Read.WyBzz[3].Uint);
//			else
//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5].Uint)) * \
//								SP_Read.Encoder_Xsh1[4].Float+((float)SP_Read.WyBzz[4].Uint);

又测试了一下,把上面这几句注释掉没问题。加上就不行,好奇怪

网友:
  •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5].Uint)) * \
  • SP_Read.Encoder_Xsh1[4].Float+((float)SP_Read.WyBzz[4].Uint)

注释这个试试,其他保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ShiftValue0=((float)(Encoder.Uint-SP_Read.Encoder_Sample[5].Uint)) * \ SP_Read.Encoder_Xsh1[4]. ...

不行啊

网友:
跑到这里面来啦

网友A:
先把堆栈开大,弄200K再说。你这里面有sprintf,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堆栈开大,弄200K再说。你这里面有sprintf,试试看。

谢谢,把堆栈开大怎么操作?

网友B:
;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Stack_Size      EQU     0x00000800

                AREA    STACK,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Stack_Mem       SPACE   Stack_Size
__initial_sp

; <h> Heap Configuration
;   <o>  Heap Size (in Bytes) <0x0-0xFFFFFFFF:8>
; </h>

;Heap_Size       EQU     0x00000200
Heap_Size       EQU     0x00000400

我都扩大了一倍还是不行

网友C:
堆栈小了  数组 越界 这两种可能性很大

贴一下结构定义 和结构变量申明看看。

SP_Read

Encoder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Stack_Size      EQU &nb ...

2k很大吗?你又不是没内存,搞20k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堆栈小了  数组 越界 这两种可能性很大   贴一下结构定义 和结构变量申明看看。 SP_Rea ...

struct SystemParameter                            //存储结构体
{
    union xl2 BzzLhnc[5];
    union xl2 Wy;
    struct Lch lc;
    uchar CalibrationPoints;
    struct Parameter PS;
    uchar Tonnage[3];                    //吨位
    struct Yield Qf;
    union xl3 BzzSamplenc[6];
    union xs SCnc[5];
    union xl2 Encoder_Save[2];
    union xs1 Encoder_Xsh;                        //编码器系数
    struct Extensometer    Extensome;        //引伸计结构体
    uint16_t NC;
    union xl3 ExtenSample[4];
    union xs1 ExtenXsh[3];
    struct Lch1 ExtenLch;
    struct YMD Expire;                                //到期设定
    struct FblysParameter    Fblys;            //非比例延伸
    struct KyKz KyKzSy;
    struct Kl KlSy;
    struct Kl KlFblYsSy;                            //非比例延伸试验
    union xl2 TestPieceType1;                //试件型号
    union xl3 KykzSaveNumber;
    union xl3 KykzSaveNumberTemp;
    struct SS SensorSet;
    uchar LockStatus;
    union xl2 BzzLh[LIZHIDIANSHU];
    union xl3 BzzSample[LIZHIDIANSHU+1];
    union xs SC[LIZHIDIANSHU];
    struct Extensometer1    Extensome1;        //引伸计结构体
    union xl3 ExtenSample1[10];
    union xs1 ExtenXsh1[9];
    union xl2 WyBdDs;                                        //位移标定点数
    union xl2 WyBzz[5];
    union xl2 Encoder_Sample[6];
    union xs1 Encoder_Xsh1[5];                        //编码器系数
};

struct SystemParameter SP_Write,SP_Rea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k很大吗?你又不是没内存,搞20k再说。

已经用了很多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用了很多啦。

103VC有48K或者64KSRAM,你这才20920+840,还剩一半多,内存不拿来用你留着当晚饭?

网友:
这么多啦,还不行。再多就内存溢出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经用了很多啦。

103VC好像是48K或者 64K吧。 加点试试。 数组好像没超界。 你可以一句一句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3VC好像是48K或者 64K吧。

48K

网友:
单步看在哪里异常的。

网友:
一步一步缩范围,你这东西表面上看不出啥,只能自己抓异常。

网友:
看,是不是溢出了

网友:
主要是栈。 一般就是前面那个Stack_Size

如果 没问题就去排除其他的。也不一定是这个地方的代码。其他的程序代码也有可能。

可以逐步注释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