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电机控制板,断电后放电很慢,过了很久还会电人

楼主:
下面是板子的电源部分电路图。

板子的功能是这样的,300V的直流电机通过单片机控制PWM转动。

现在的问题是,我把板子的总电源断掉以后,板子上一直有点,就是降低不下来。过了十个小时去测试电容两端还有160V的电压。

请问电路哪里要修改下。

网友A:
是不是哪里储能了呀

网友:
“过了十个小时去测试电容两端还有160V的电压”

图中共有六个电容,你测得有160V电压的是哪个电容?

网友:
“过了十个小时去测试电容两端还有160V的电压”

估计R9或者R10已经断路。可以拆下来测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了十个小时去测试电容两端还有160V的电压” 估计R9或者R10已经断路。可以拆下来测量一下 ...

您好,我刚才测试过了,电阻值仍有120K,而且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了十个小时去测试电容两端还有160V的电压” 图中共有六个电容,你测得有160V电压的是哪个 ...

我测试的是C5的电容,我是吧C51的电容给去掉了,只有了一个电容。所以在C51电容的引脚上直接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哪里储能了呀

应该是C5的电容存储能有放不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过了十个小时去测试电容两端还有160V的电压” 估计R9或者R10已经断路。可以拆下来测量一下 ...

是不是R9和R10 电阻太大了,因为两个电阻加起来有300K。 导致流过的电流太小了,放电慢。

我刚才把两个电阻都换了,换成了每个电阻是51K,刚才测试了下 电容放电可以在30秒内从300V放电到30V以下。

不知道这样接是不是算正常了,还有如果这个电阻太小对电路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R9和R10 电阻太大了,因为两个电阻加起来有300K。 导致流过的电流太小了,放电慢。 & ...

现在只接了一个电容,如果R9和R10为150千欧,那么时间常数为100uF*300kΩ=30s,在5倍30秒的时间里面电容两端电压将下降到原来值的百分之一左右。但据你说是十个小时后仍有160V,所以怀疑是电阻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R9和R10 电阻太大了,因为两个电阻加起来有300K。 导致流过的电流太小了,放电慢。 & ...

电阻改小,当然放电较快。现在电阻用51千欧,时间常数应该是10秒左右。

电阻改小,电阻耗散的功率会变大。电容两端电压300V,每个电阻上耗散功率0.44W。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只接了一个电容,如果R9和R10为150千欧,那么时间常数为100uF*300kΩ=30s,在5倍30秒的时间里 ...

电路确实没有短路,我之前在另外板子,甩脂机里,也出现这个现象。当时在客户那边测试板子,中间出去吃饭了,大概2个小时吧,回来以后去拿板子,还是电到手了。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感觉您非常专业,也非常热心。

这个电阻的取值是否有什么要求:

1、电阻的功率应该为最小应该为多少,才能让电阻不会被烧坏。

2、这个电阻的阻值不是越小越好,如果是越小越好的话,不接电阻那是不是效果更好。所以这个电阻的取值应该为多大。我想让它在10秒内把电释放完。能不能再帮我总结下。

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只接了一个电容,如果R9和R10为150千欧,那么时间常数为100uF*300kΩ=30s,在5倍30秒的时间里 ...

在5倍30秒的时间里面电容两端电压将下降到原来值的百分之一左右。

这句话么有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5倍30秒的时间里面电容两端电压将下降到原来值的百分之一左右。   这句话么有看懂。 &nb ...

断电后电容两端电压按照下式变化:

式中 τ =RC,称为时间常数。t 是时间。

当 t=τ 时,电容两端电压降低到原来值的0.37倍。当 t=3τ 时,降低到大约0.05倍。当 t=5τ 时,降低到不足原来值的0.01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路确实没有短路,我之前在另外板子,甩脂机里,也出现这个现象。当时在客户那边测试板子,中间出去吃饭 ...

“我想让它在10秒内把电释放完”

“放完” 也就是电压降低到零,那需要无穷长时间,是不可能的。

如果是要10秒内电压降低到例如原来值的0.05倍,按照前帖公式计算。

网友C:
大体上搞懂了,刚才通过实际测试100K电阻,在100uF电容下从300V放电到5V以下差不多40S左右。300K电阻大概需要120S左右。

但是一定要注意的是电阻的实际功率的问题,按手册查看贴片2512封装 1W额定功率,1206封装1/4W额定功率。

所以电阻越小,放电时间越短,但是要实际考虑电阻的承受功率。

我第一次遇到的问题应该就是刚才这为朋友说的,电阻被烧断了,导致电阻断路,所以一直不能放电。因为我第一次用的是1206的。

其实这个问题看明白了就很简单,当然非常感谢“maychang” 这位朋友的耐心解答。但是对于经验不足的我来说,却在做的两个产品里都没有注意这个问题直接用了之前的电路图并没有考虑功率问题,所以导致一个板子的话放电时间超过2分钟,另外一个板子的话一直不放电,其实就是电阻选择过大,或者电阻功率不够被断路。

所以要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放电效果还是要通过计算下,根据我这个情况,我选择用150K,2512封装电阻。大概放电在60S左右。因为如果选择100S的话,虽然放电在40S左右,但是功率缺达到0.9W了,靠近1W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让它在10秒内把电释放完” “放完” 也就是电压降低到零,那需要无穷长时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体上搞懂了,刚才通过实际测试100K电阻,在100uF电容下从300V放电到5V以下差不多40S左右。300K电阻大概需 ...

长期使用,建议电阻耗散功率降额一半使用,即标称功率1W的电阻,只让该电阻耗散0.5W功率。

网友D:
电阻阻值越小当然放电越快,但平时工作时的功耗就越大,白白耗电。虽然用放电电阻可以解决问题,但这招不好,不如利用系统本身。

首先,电源开关不要设置在直流侧而是设置在交流侧,这样断电后系统本身就是放电回路,比电阻可快多了。

其次,在不能利用系统做放电回路时,可以利用电源指示灯来放电。电源指示灯不要装在系统内的低压侧,直接装在前级高压输出侧,一般的LED工作电流是mA级,很快就可以泄放掉电容储电,且能提供余电指示,人也不会在灯亮时去触碰高压电路了。

网友:
关于电阻的功率选择,先计算功耗,功耗=电压的平方/电阻阻值,电阻的功率选两倍功耗值即可。用LED电源指示灯放电时,限流电阻也要注意功率选择。对于高压,LED的结压降可以忽略,限流电阻的功耗直接用电源电压乘以LED的工作电流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阻阻值越小当然放电越快,但平时工作时的功耗就越大,白白耗电。虽然用放电电阻可以解决问题,但这招不好 ...

一般的LED工作电流是mA级,很快就可以泄放掉电容储电,且能提供余电指示,人也不会在灯亮时去触碰高压电路了。

这一招非常人性化。真的只有您这样非常有设计经验的老工程师才能想到这么人性化的方法。

对于板子批量生产测试的,一般都是裸板子不停的插电拔电测试。所以如果有一个LED指示灯的话,就可以根据看LED指示灯是否有亮度开判断是否可以用手去碰。

网友:
猜你喜欢

ADI 中国30周年,与你一起走过的那些精彩瞬间!
即日起-4月30日,阅读资料,您可以参与ADI真爱粉大考验,同时为ADI中国30周年送上祝福!我们将从参与者中随机抽取精美礼品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