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被蹭了,怎么办?

楼主:
还没搬家前,常常出门会碰到有人坐在我家附近蹭网, 进配置一看就会发现多了好些手机连着我家网。也有那种长期偷网大户,还大肆下载,搞的我班都没法好好上,后来我一气,设置白名单,只有白名单内的才能联网。不过也有误伤,比如有客人来了,ε=(´ο`*)))网用不了,得临时开。家里人换手机了,再添加。

虽然网不再被偷,但是也增加了附加工作,这个还是有点烦的。一段时间没偷了,后来我们把白名单的设置给放开了,想着久了附近人应该都知道我家网用不了了。

结果问题来了,不仅偷网,密码还被人改掉了。我的天!!!这是被黑了吧~最后找了电信处理好了。。

唉~还是得多长点本事才行。管管我也是个倒霉蛋。

不过,真的只是因为我倒霉这么个原因吗?

话说,大家有被蹭网的经历吗?或者,有蹭网的经历??

如果碰到蹭网的,你们会怎么处理呢??

网友A:
复杂的密码,一般就破解不了,另外可以设置隐藏wifi,如果实我,我会把所有蹭wifi的全部限速1k,就让他连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复杂的密码,一般就破解不了,另外可以设置隐藏wifi,如果实我,我会把所有蹭wifi的全部限速1k,就让他连吧

厉害

我就想知道有什么比较安逸的处理方法。不然得来一个蹭网的处理一个,麻烦

网友C:
我记得是可以隐藏的 ,遇到道高一丈的就么法子了

网友:
一是密码强度高一些,别人短密码,常见密码,字母数字特殊字符,至少十几位,对付一般字典攻击的,还有什么wifi钥匙之类的,

二是隐藏wifi,别人搜不到,就是需要手动输入wifi 信息,

基本上可以房主90%的人了。。

再就是后台可以上去对于蹭网的,可以按mac地址拉黑就行了,

迷得默认路由器密码需要修改的复杂一些,否则米重置了,密码也是默认的,后台很容易上去,修改一下wifi密码,顺便改了管理员密码,都很正常。。。。

网友D:
先看看家里人手机上有没有那种免费wifi 或wifi万能钥匙的App,这种App会把wifi密码共享,有的话卸载。

然后把路由器admin密码改的复杂一点防止被人破解登录后台,wifi密码同理。

最后还不行,就换一个有访客模式的路由器吧,推荐小米的,路由管理App设计的非常棒。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看看家里人手机上有没有那种免费wifi 或wifi万能钥匙的App,这种App会把wifi密码共享,有的话卸载。 & ...

我也觉得万能钥匙这种泄漏密码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建议用有线网络把,,,,,,,,,,,,,,,,,,,,,,,,,,,无线网络就是替别人买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厉害 我就想知道有什么比较安逸的处理方法。不然得来一个蹭网的处理一个,麻烦

无线网络到处可以 蹭 ...会让你很无奈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无线网络到处可以 蹭 ...会让你很无奈

是的,我就是很无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就是很无奈

无线网络信号很容易混乱,,用过无线路由器的都知道

网友:
再就是后台可以上去对于蹭网的,可以按mac地址拉黑就行了,

可行,比较蹭网的人不可能天天换,除非你家隔壁是网吧茶楼。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是可以隐藏的 ,遇到道高一丈的就么法子了

国内又不缺道高一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国内又不缺道高一丈的

至少可以避免一些,目标是你  跑也跑不掉

网友:
密码不能太简单,俺都是用字母+数字+特殊符号且长度很长的密码,目前还没发现被蹭网过。另外,你可以把路由器的WIFI名称隐藏,这样就不能直接找到了,只是加入时需要人工输入WIFI名称,稍麻烦点而已。

网友:
密码复杂点,特殊符号用两位一般没问题

网友:
WIFI密码被盗有两个途经:一是周边的人用软件穷举法硬破解,这个只能用复杂密码对付,最好再隐藏WIFI名。二是家人、友人的手机app泄露,这个没法防。很多人习惯装共享WIFI类app,这类app会把已经联网的所有WIFI密码发送到服务器,只要有一个人连过你的WIFI,再复杂的密码也没用,直接从内部就泄露了。俺的应对办法很简单——用双频路由器,且两个频率的WIFI名称不同,密码不同,对其他人只开放5.8G频段。5.8G信号频率过高,穿墙能力非常弱,就是家里有些角落信号都不好,外面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不用担心5.8G密码被共享。

网友F:
当然,理论上有办法对付蹭网,比如MAC地址绑定就很有效,但家里人多、上网的设备多,又经常有亲友来访,这招就太麻烦了,基本没有实用性。另外可以装个放蹭网app,发现有人蹭网直接踢。

务必注意的是,路由器密码绝对不要设置成与WIFI密码相同的,否则容易被人改路由器。如果被人改了,可以自己重置路由器,看看说明书应该就会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当然,理论上有办法对付蹭网,比如MAC地址绑定就很有效,但家里人多、上网的设备多,又经常有亲友来访,这 ...

蹭网app这个还真不知道,谢谢建议,我去试试,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蹭网app这个还真不知道,谢谢建议,我去试试,哈

俺是在怀疑有人蹭网时登到路由器里看连接信息,这个最直接,获得的信息也最多,但操作比较麻烦。用防蹭网app比较简单,有些新型的路由器本身也支持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