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可否一直工作在低压状态

楼主:
LDO输入电压24-28V.

输出25V.

负载工作电压20-26V。

如果输入长时间保持24V,对LDO的性能和寿命会不会有影响?

我知道21V或者22V可以,但电流有点大,我想这样省点功率。

网友A:
“输出25V.”,”如果输入长时间保持24V“

输入24V,输出就到不了25V了。

网友A:
你的LDO是什么型号,输出25V?

网友B:
负载不出现突变  降压使用是没什么问题的  这样反而增加了可靠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输出25V.”,”如果输入长时间保持24V“ 输入24V,输出就到不了25V了。

假设压降1.5V,其实输出只有22.5V。设备是宽压输入,没有影响。

如果输出设置成21V,按5A功率算,28V输入21V输出,功率有点高。

我把输出设置的高,是想把消耗的功耗都固定在压降上面。

但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损伤LDO。

主要是这样电路简单,开关芯片就复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LDO是什么型号,输出25V?

MIC2950xxx 这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负载不出现突变  降压使用是没什么问题的  这样反而增加了可靠性

肯定不是稳态,但应当也不存在功率快速来回跳变的问题。上电时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设压降1.5V,其实输出只有22.5V。设备是宽压输入,没有影响。 如果输出设置成21V,按5A功率算,28V ...

输入电压低于输出电压,不会损坏LDO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MIC2950xxx 这类的

MIC2950最大输出电流仅150mA,允许的功率耗散也很小。你用来带动什么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zmsxhy 发表于 2020-8-26 11:02 MIC2950xxx 这类的 MIC2950最大输出电流仅150mA,允许的功率耗 ...

大功率、电路简单的dcdc找了半天没有发现合适的,所以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来请教一下。

网友D:
LDO是低压差线性稳压器的简称,输出电压可以比输入电压稍低,但不会高于输入电压。输入电压24-28V时,你只能选择最低输入为24V的LDO,输出电压自然是一定比24V低。当输入电压低于LDO要求的最低输入电压时,LDO的输出会随之下降,下降到多少得看具体的型号,但此时LDO已无法正常工作,即输出不再是具有稳压特性的,会随着输入和负载的变化而变化。此时只要电流不过大,并不会因此损坏LDO。

如果希望输入在24-28V时输出必须是25V,你只能使用开关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LDO是低压差线性稳压器的简称,输出电压可以比输入电压稍低,但不会高于输入电压。输入电压24-28V时,你只 ...

1. 负载是宽压,我对电压稳不稳要求不大

2. 随负载变化:我的理解是

                         输出 =  输入 - 压降

3. 此时大电流会有什么影响是我关心的。如果没有影响,那用这种方案,低压时的功率就是:

                     功率 =  压降*电流

4. 如果有影响,我必需把电压调整到21-22V,输入电压高时,功率也就变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 负载是宽压,我对电压稳不稳要求不大 2. 随负载变化:我的理解是     &nbs ...

LDO的输入电压低于器件要求的最低门限时,输出是多少并不是有特定压降的,具体如何得看LDO内电路的设计,跟型号有关了。用这种方法约束负载上的电压不过限并不可靠,顾上顾不了下。解决方法,要么只顾下,用最低24V输入的LDO,输出高于20V即可,越接近24V功耗越低。要么放弃稳压,仅考虑2V左右的压降,令负载在28V输入时满足不超过26V的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LDO的输入电压低于器件要求的最低门限时,输出是多少并不是有特定压降的,具体如何得看LDO内电路的设计, ...

我就是想 【放弃稳压,仅考虑2V左右的压降,令负载在28V输入时满足不超过26V的供电。】

供电用的是电池,电压会慢慢下降,所以有至少一半工作时间输出是不稳的,以前没有试过,不知道这么用稳不稳定。就来向大家请教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想 【放弃稳压,仅考虑2V左右的压降,令负载在28V输入时满足不超过26V的供电。】  供 ...

那你用PN结压降实现即可。

网友:
不过,电池供电的话,你得考虑电池容量后期时的输出电压经过降压后还能不能满足20V的低限要求,这跟电池种类、负载电流相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你用PN结压降实现即可。

这个我到是没有想到,加个几个二极管降压就行。

二极管好像根据电流不同,压降也不同?

工况不会让电压低于23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到是没有想到,加个几个二极管降压就行。 二极管好像根据电流不同,压降也不同? 工况不会让 ...

看二极管的结压降与电流的关系曲线图,变化量很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二极管的结压降与电流的关系曲线图,变化量很小的。

了解了,非常感谢!!!!!

网友:
输入电压低于LDO输出电压,LDO 是直通,损耗很小,没有用到降压功能,都可以不要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