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NY277设计15V1A输出的开关电源,能正常工作,但是很烫,怎么解决?

楼主:
本人是开关电源初学者,之前一直没有接触过开关电源设计,但是这次一个项目考虑到板子的成本和安装面积不得不考虑自己设计开关电源,所以看了很多资料并且按照之前工程师设计的原理图抄了一个电路。我现在项目整体做已经做好,而且客户那边对功能也认可。项目控制板如下图:

项目要求是 110V和220V两种电压输入,15W输出(电压5V电流1A)。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在实际输出超过6W的时候TNY277芯片和变压器表面非常烫,特别是TNY277芯片在输出8W的时候那种烫到手指都不敢碰上去,如图电子负载测试的情况

以下是开关电源的电路原图和变压器的设计参数:

变压器设计参数

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我应该测试那里的参数,修改元器件参数还是修改变压器的参数。非常感谢。

网友A:
猜测,仅仅是猜测:你的变压器铁心质量不好,铁损太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猜测,仅仅是猜测:你的变压器铁心质量不好,铁损太大。

这个应该不会,因为我用了两个厂家打样的变压器,都存在这个问题。还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地方的参数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猜测,仅仅是猜测:你的变压器铁心质量不好,铁损太大。

不仅仅是变压器表面温度升高了,芯片也非常非常的烫手在功率超过6W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不会,因为我用了两个厂家打样的变压器,都存在这个问题。还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地方的参数问题呢。 ...

元件参数似乎没有什么大问题。变压器没有采用夹层绕法,会使漏感增大,但这好像不会使芯片那么热。

网友:
器件手册中载明:TNY277在无风冷的情况下,宽压输入、密闭空间连续输出时的额定功率值只有8W,显然无法满足15V1A连续输出的需要,TNY280倒是可以。不过,变压器应不至于太热才对,很烫说明变压器损耗太大,得注意线径、圈数、磁芯材料是否合适。不过得先确认变压器发热是自身的热量还是传导自TNY277的热量,短时重载工作即可判明。

网友C:
把示波器拿出来,看一下几种工作条件下277芯片第七脚的波形,注意高压触点,看看波形的轻载和重载上发生的变化,再找找具体的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示波器拿出来,看一下几种工作条件下277芯片第七脚的波形,注意高压触点,看看波形的轻载和重载上发生的 ...

您能说具体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示波器拿出来,看一下几种工作条件下277芯片第七脚的波形,注意高压触点,看看波形的轻载和重载上发生的 ...

第7引脚是接地的,您指的应该是第4引脚吧,是不是看下不同负载情况下,他的峰值电压和波形情况。

网友D:
1、有关芯片热,上述有人提过了,数据手册也说明适配功率为8W,最大可达到18W。那么如何达到18W?当然是给芯片增加散热,PCB铺铜导热,外加散热器等等。

2、说变压器热,也不说到底是磁芯热还是线包热?核了一下你的线包,即使是输出15V/1A时,效率为80%时,差不多导线的电流密度不超的5A每平方毫米,所以你要看你产品工作环境是否热劣再进行调整电流密度。再就是该控制芯片的开关频率最小为124KHz,所以集肤效应势必也要考虑,导线应该选择不超过0.35mm直径的。

网友E:
控制芯片的开关频率最小为124KHz,所以集肤效应势必也要考虑,导线应该选择不超过0.35mm直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控制芯片的开关频率最小为124KHz,所以集肤效应势必也要考虑,导线应该选择不超过0.35mm直径的。

是的,频率TNY277 默认的是132K,您说的 导线不超过0.35mm直径,我有点不明白。我采用的是0.4的,按理说相差不多。

因为还没有做第二次变压器打样,所以还看不到效果。您能跟我讲下这个线的直径是怎么选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有关芯片热,上述有人提过了,数据手册也说明适配功率为8W,最大可达到18W。那么如何达到18W?当然是给 ...

您好,谢谢的回答。思路非常清晰。下楼还有朋友复制了您的答复“

控制芯片的开关频率最小为124KHz,所以集肤效应势必也要考虑,导线应该选择不超过0.35mm直径的”

我还进一步做了提问了。非常不好意思哦。看错了。这也说明您的答案满意度高。

发热是这样的。

1、芯片表面发热;2、变压器线包发热;3、变压器旁边的元器件也发热。

很谈的那种。

-------------------另一个疑问的提问。

是的,频率TNY277 默认的是132K,您说的 导线不超过0.35mm直径,我有点不明白。我采用的是0.4的,按理说相差不多。

因为还没有做第二次变压器打样,所以还看不到效果。您能跟我讲下这个线的直径是怎么选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谢谢的回答。思路非常清晰。下楼还有朋友复制了您的答复“ 控制芯片的开关频率最小为124KH ...

你搜索集肤深度公式就有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