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静电计的数据采集电路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传感器的研究课题需要一个信号采集电路,需要请论坛里的老师指点。我们的传感器可以等效成一个20v左右的电压源跟一个400pf左右的电容串联,因为传感器内阻很高,并且电荷量有限,如果用传统的1GΩ内阻的adc采集的话,传感器中的电荷量会很快就丢失了,最终采集到的是一个尖锐的脉冲。所以只能用吉时利的6514静电计进行采集,现在需要一个类似于静电计的电路来采集信号,还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A:
如果你不是研究相关特种放大器设计的话,还是建议用成品,这类电路的设计难度极高,亦需要大量工程经验。大致的思路是利用飞安级偏置电流的特种运放做前置,然后用常规运放做中间级,最后送入ADC。ADI有飞安级偏置电流的运放,比如AD549、ADA4530等,应该还能买到评估板。用评估板会简单很多,但搭建系统的难度依然不小,主要是在抗干扰方面,有兴趣且有能力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B:
ADA4530-1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不是研究相关特种放大器设计的话,还是建议用成品,这类电路的设计难度极高,亦需要大量工程经验。大 ...

谢谢您,采集到电流后是不是可以通过在后面加一个积分电路,就可以得到电荷量呢?但是电压怎么得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chunyang 发表于 2020-8-26 19:56 如果你不是研究相关特种放大器设计的话,还是建议用成品,这类电路的设 ...

建议你先去看看有关器件手册和应用指南,这类电路可不是常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A4530-1满足你的要求

是的,我也查到这一款芯片,但是不知道怎么测得电压跟电荷量,而且也没查到静电计相关的电路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littleshrimp 发表于 2020-8-26 21:10 ADA4530-1满足你的要求 是的,我也查到这一款芯片,但是不知 ...

官方有参考设计

网友:
感谢,已解决

网友:
看是电荷信号还是电流信号,电荷信号的话考虑用电荷积分电路,电流信号的话用跨阻放大电路,两种电路都要求放大电路具有高的输入阻抗和低泄漏,信号调理电路可以选用静电计级运放,信号路径采用等电势保护减小泄漏,感觉你这是做核粒子探测的吧

网友:
您好,这个东西我也遇到了,怎么做的可以教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