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示波器上可以看到2V信号,但是ADC却无法采集

楼主:
在淘宝上买了一个 AD7606的ADC模块(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09093475396&spm=a1z09.2.0.0.700f2e8dErgCtZ&_u=q8a0n597141),用来采集信号。当AD7606的模拟信号输入悬空时,ADC自己读出来的电压有2V左右。但是一旦接了输入的直流信号,采集到的电压值都是正常的。

现在有一个A型号的硅探测器模块,输出电压值是0-5V。这个探测器模块输出的信号在示波器上可以看到电压峰值有2V左右。但是用AD7606采集的时候,始终采集不到电压值,表现出来的现象就跟ADC的模拟输入端仍然悬空一样。  (硅探测器模块https://www.thorlabschina.cn/thorproduct.cfm?partnumber=DET10A2这一款,但是是电压输出型,其他指标都一样)

需要补充的是,我们还有一个B型号探测器模块,这个模块输出的电压峰值和脉宽都跟A模块很接近。但是用AD7606的同一个通道、同样的软件代码,就能正常采集。

最关键的是,接上A型号的硅探测器模块时,读出来的电压值,表现得跟模拟输入端是悬空一样。但我们可以确定硬件是连接好了的。

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有没有什么测试方法或者解决方法?谢谢各位!

网友A:
“这个探测器模块输出的信号在示波器上可以看到电压峰值有2V左右。但是用AD7606采集的时候,始终采集不到电压值,表现出来的现象就跟ADC的模拟输入端仍然悬空一样。  ”

建议示波器和你的AD7606同时接到你的A型号探测器模块输出端,看看示波器显示和AD7606采集是否相同,至少看看是否相关。

网友B:
悬空时读出的电压是感应噪声,2V左右,而示波器看到的传感器输出也是2V左右,那你说的就前后自相矛盾了,你凭什么说跟悬空类似?又说采集不到电压?采集不到电压输出为0才是。

先正确描述现象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探测器模块输出的信号在示波器上可以看到电压峰值有2V左右。但是用AD7606采集的时候,始终采集 ...

把探测器和ADC模块连接好之后,同时把示波器并联到ADC模块的输入端,就只有2V左右的直流,跟ADC模块输入悬空差不多。感觉探测器的信号无法接入到AD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悬空时读出的电压是感应噪声,2V左右,而示波器看到的传感器输出也是2V左右,那你说的就前后自相矛盾了,你 ...

不好意思,我没有表达清楚。

我补充一下:ADC输入悬空时,感应电压想当于是一个比较稳定的2V直流信号。但是A探测器输出的是一个类似于锯齿波形状的信号,峰值2V,最低点为0;当单独用示波器直接接探测器时是能够很清楚的看到这个信号的。但是如果把ADC模块跟探测器连接到一起,ADC采集到的是2V直流,示波器上看到的也是直流,跟ADC输入悬空时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把探测器和ADC模块连接好之后,同时把示波器并联到ADC模块的输入端,就只有2V左右的直流,跟ADC模块输入 ...

那么,没有接入A型号(或者任何其它型号)探测器,仅仅是你的AD模块输入端接上示波器(或者万用表),示波器就显示有2V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把探测器和ADC模块连接好之后,同时把示波器并联到ADC模块的输入端,就只有2V左右的直流,跟ADC模块输入 ...

如果是这样,很可能是你的AD模块已经损坏,例如AD模块电源接到了AD模块的输入端或者电源与AD模块输入端之间漏电之类。

问题很可能在你的AD模块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把探测器和ADC模块连接好之后,同时把示波器并联到ADC模块的输入端,就只有2V左右的直流,跟ADC模块输入 ...

而且,你的探测器输出电阻相对比较大,而你的AD模块输入端输入电阻比较小,以致于探测器输出的信号完全被AD模块内部故障 “上拉” 掉。

网友:
输入ADC前加缓冲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我没有表达清楚。 我补充一下:ADC输入悬空时,感应电压想当于是一个比较稳定的2V直流信号 ...

正常情况下,ADC输入悬空除非是系统内噪声较大或是长线输入感应空中电磁干扰,否则ADC输出不会是定值,而是随干扰的变化而变化,手摸上去都会不同。若非如此,则说明ADC输入有直流偏置,这个需要查看ADC手册确认,正常情况下不该有偏置。

ADC与传感器互连后,传感器本来会变化的输出不变了,说明要么是ADC直流偏置的影响(确认确实存在偏置才考虑这一点),要么就是传感器内阻相对ADC的输入阻抗太大了,是否如此,同样查看一下传感器和ADC的手册即可获知。是阻抗问题,需要加一级高输入阻抗的运放缓冲电路。

不论以上何种情形,均不是什么“与悬空差不多”,不论现象还是原理都差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没有接入A型号(或者任何其它型号)探测器,仅仅是你的AD模块输入端接上示波器(或者万用表),示波器 ...

是的,直接接示波器到AD输入端口就有一个基本固定的2V左右的直流电压。

我试过用可调电阻分压作为AD输入,采集到的电压又是正常的。用B探测器输入的时候也是正常的。就是A探测器用不了。A和B探测器型号都类似,都是50欧阻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样,很可能是你的AD模块已经损坏,例如AD模块电源接到了AD模块的输入端或者电源与AD模块输入端之 ...

这个AD7606有8个通道,所有通道都是一样的情况,但是采集直流电压或者A型号探测器又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且,你的探测器输出电阻相对比较大,而你的AD模块输入端输入电阻比较小,以致于探测器输出的信号完全被 ...

我查了AD7606的数据手册,从内部原理图来看,结构上内部没有上拉。外部输入电路也没有任何上拉。

网友:
好的,明天加个跟随器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AD7606有8个通道,所有通道都是一样的情况,但是采集直流电压或者A型号探测器又是正常的。

但是采集直流电压或者A型号探测器又是正常的。

你想说的是 B 信号探测器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AD7606有8个通道,所有通道都是一样的情况,但是采集直流电压或者A型号探测器又是正常的。

确实很奇怪。

AD模块输入端接入示波器或者万用表,AD模块输入端对地接个数十千欧到数千欧电阻,看看AD模块接入电阻后电压是多少,由此判断该模块内部是否有上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但是采集直流电压或者A型号探测器又是正常的。   你想说的是 B 信号探测器吧?

不好意思 我的口误。是的,采集B型号(0-5V输出,50欧)是正常的。但是采集A型号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很奇怪。 AD模块输入端接入示波器或者万用表,AD模块输入端对地接个数十千欧到数千欧电阻,看看AD ...

我在AD输入端对地接了个200K电阻,没有外加输入信号的情况下,万用表测有0.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 我的口误。是的,采集B型号(0-5V输出,50欧)是正常的。但是采集A型号就不行。

那么现在有两个可能:一是A模块损坏,或者说有问题。二是AD模块输入端悬空时可以测量到2V电压。二者均为不正常的表现。

AD模块不接探测器,输入端接个电阻到地,实验过没有?

网友: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