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能否用于灭弧

楼主:
继电器等设备在工作中由于感生电动势的影响会出现拉弧。这样继电器很容易故障。在实践中使用RC电路来抑制拉弧,虽有一定效果但是实践中电容也是经常坏掉(金属膜电容)。也有用压控电阻串接PTC保险丝的,这种反应慢效果不如RC(也有瞎吹NB的)。是不是试用TVS加电容可以呢。

网友:
用TVS灭触点电弧,没有听说过。

倒是听说过触点两端并联压敏电阻的做法。

网友A:
触点灭弧,过去常用外加磁场使电弧偏转拉长导致熄灭(磁吹)的方法,空气开关中常用灭弧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触点灭弧,过去常用外加磁场使电弧偏转拉长导致熄灭(磁吹)的方法,空气开关中常用灭弧罩。

"灭弧罩"灭不了电弧,只是让电弧快速熄灭,隔绝电弧不让电弧点燃易燃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灭弧罩"灭不了电弧,只是让电弧快速熄灭,隔绝电弧不让电弧点燃易燃物

“灭弧罩” 就是让电弧快速熄灭啊!

你的意思,是不让触点产生电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灭弧罩” 就是让电弧快速熄灭啊! 你的意思,是不让触点产生电弧?

对呀,我想要“灭弧”不是“熄弧”。压根就不让它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呀,我想要“灭弧”不是“熄弧”。压根就不让它有。

那可很难办到。两触点之间断开时数十V电压就可以使触点之间产生电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呀,我想要“灭弧”不是“熄弧”。压根就不让它有。

有个办法是与触点并联双向晶闸管。触点断开之前先触发晶闸管使其导通,然后触点动作。此时触点之间仅有很小的电压(晶闸管管压降),不会产生电弧。待触点分开之后,再让晶闸管关断。因为触点分开时间很短,至多几十毫秒,晶闸管也不会过热。

这种继电器,因不会产生电弧,触点不必动作很快,也不必采取灭弧措施,所以触点接触面积可以相当大,也不必采用高熔点合金。这种继电器可以通过比较大的电流,但没有多大分断电流的能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个办法是与触点并联双向晶闸管。触点断开之前先触发晶闸管使其导通,然后触点动作。此时触点之间仅有很 ...

固态继电器就可以没有电弧,因为没有机械接触点。但是固态继电器价格可是贵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态继电器就可以没有电弧,因为没有机械接触点。但是固态继电器价格可是贵了不少。

不错,固态继电器没有电弧,但是价格贵。

固态继电器的压降,比8楼所说方案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