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兴趣小组 第04次任务

楼主:
  上次我们我们发布了《开关电源兴趣小组第03次任务》,安排了阅读任务,并布置了一些思考题
  第03次思考题
  第03次阅读内容,主要是Buck电路中各元器件的损耗。这些损耗包括:
1、 功率开关管(双极型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关断损耗,通常可以忽略。
2、 功率开关管导通损耗(开关管导通阶段管压降与通过电流的乘积)。
3、 功率开关管的开关损耗(由于导通和关断均不能瞬时完成所导致)。
4、 续流二极管正向导通的损耗(管压降与通过电流的乘积)。
5、 续流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内二极管中的损耗。
6、 电感的损耗。阅读内容中未提及电感磁心的损耗,所以我们只考虑绕组的损耗,不考虑磁心的损耗。
7、 电容中的损耗,包括电容漏电流的损耗(通常可以忽略)以及电容寄生电阻所产生的损耗。
  以上7项损耗,哪些与开关频率有关?哪些与开关频率无关?

  Buck电路中,开关管两端电压和通过开关管电流波形如上图。图中蓝色线为电压波形,红色线为电流波形。
  一个周期中,从tA到tB,MOS管处于关断状态,管子两端电压相当高但通过电流几乎为零(MOS管漏电流很小,通常只有几十微安的数量级)。所以耗散功率即电压电流乘积很小。从tC到tD,MOS管处于充分导通状态,电流相当大但管子两端电压很小。这是因为MOS管导通电阻很小,所以导通状态管子的功率耗散也比较小。对双极型管和IGBT,上述结论大致也成立。而且,关断状态和导通状态的功率耗散与开关频率(也就是每秒开关的次数)无关。
  但从tB到tC以及tD到tE,情况则完全不同。开关过程中,管子两端电压和通过的电流均不为零,所以功率耗散比较大。而且,开关过程是每个周期两次。所以,开关过程的损耗与开关频率有关,几乎和开关频率(也就是每秒开关的次数)成正比。

  续流二极管的正向压降近似为定值,而且只有在正向电流流过时才会有导通损耗。显然正向导通损耗与开关频率无关。但反向恢复时间内的损耗则不然。每次续流二极管从正向转入反向时都会产生一次。所以续流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内的损耗与开关频率(也就是每秒开关的次数)成正比。
  电感绕组中的损耗分为铁损和铜损。铁损我们因为未提磁心的特性,暂时不考虑。铜损就是绕组中阻的损耗。频率高时,由于所谓“趋肤效应”,电流会向导线的表面集中,而导线中心电流很少。这样就使得导线表面附近电流密度增加,损耗加大。但是另一方面,开关频率降低,为维持Buck电路工作于电流连续状态(电流断续状态很难使用,且对功率开关管和续流二极管要求稍高)就要求使用更大的电感量,为获得更大的电感量,势必要增加绕组匝数,即使使用同样粗细的导线,也会使得电感绕组电阻损耗增加。
  最后讨论电容中的损耗。非理想电容具有等效电感和等效电阻。等效电感并不产生损耗,但等效电阻却是耗能的。频率越高,通过电容的交流电流越大,等效电阻上的损耗也越大。所以电容上的损耗也与频率有关,近似与频率成正比。这一点在Buck电路中通常不太明显,但在Boost电路和反激电路中很明显(电容会发热)。
  所以,前述第3、5、7项损耗肯定随开关频率的增加而增加。至于第6项电感绕组中的损耗,情况比较复杂,以我们目前的知识范围,还需要进一步学习和讨论。

  第04次活动,请各位阅读《开关电源设计 第三版》第1章第3.4节“Boost开关调整器拓扑”。第1.4.5小节暂不必看(该小节说反激拓扑是由Boost拓扑发展而来,此观点存在一些争议)。
  建议同时阅读《双向直流变换器》的2.1.2节“Boost直流变换器”。在那本书中同时讲Boost变换器的两种工作状态。
  这一节共包括五小节。第1.4.4小节谈到了铁心的磁滞回线。如果对铁磁性材料的特性不了解,请参看赵修科老师《开关电源中磁性元器件》一书的第四章“软磁材料”。此书已经放到了云盘中,可以下载。

  Boost电路和Buck电路相似,都是那么几个元器件,只不过开关管、二极管和电感的位置不同。实际上,非隔离开关电源的三种基本拓扑(还有一种Buck-Boost拓扑),都有相似之处,仅仅是开关管、二极管和电感的位置不同,但这三种电路的工作原理却各不相同。我们掌握了Buck电路的工作后,再继续学习Boost电路应该不困难。

  第04次思考题
  第04次阅读内容,主要是Boost电路中各元器件在一个开关周期中的工作状态。
  假定电路已达到稳态,即每个开关周期中电压电流的变化均与前一个周期相同。
  1、理想的Boost电路,在开关管始终关断情况下(也可以说占空比为0),输出电压是多少?作为对比,Buck电路在开关管始终导通情况下,输出电压是多少?
  2、实际的电路中,如果Boost电路开关管始终导通,会发生什么情况?作为对比,Buck电路开关管始终关断,会发生什么情况?
  3、理想的Boost电路中,开关管需要承受的最大电压是多少?作为对比,Buck电路开关管需要承受的最大电压是多少?
  4、理想的Boost电路中,开关管通过的最大电流(瞬时值)是多少?提示:与输出电压有关。作为对比,Buck电路中开关管通过的最大电流是多少?
  5、Boost电路中,二极管需要承受的最大反向电压是多少?一个周期内通过的平均电流是多少?
  6、你觉得Boost输出的纹波大还是Buck电路输出的纹波大?比较时显然应该在相同的输出滤波电容和负载电压电流情况下,并且都在电感电流连续情况下进行比较。

来自 6楼

目录:

入组必读:开关电源学习小组倡议书!

开关电源兴趣小组 缘起

开关电源兴趣小组:第01次任务

开关电源兴趣小组:第02次任务

开关电源兴趣小组:第03次任务

开关电源兴趣小组:第04次任务

开关电源兴趣小组:第05次任务

开关电源兴趣小组:第06次任务

开关电源兴趣小组:第07次任务

开关电源兴趣小组: 第08次任务

网友:
1.理想的Boost电路,输出的电压为U0=T/Toff*Ui=UI/1-B  (B为占空比),所以当占空比为0时,此时输出电压最大为UI,同理,buck电路CCM模式,u0=BUI,开关管始终导通,则输出电压最大为UI。

2.无论是boost还是buck,其目的都是为了改变输出电压的大小,倘若开关管始终导通,那么电路就失去了其本身存在的意义。

3.理想情况下boost承受的Umax=UI,buck电路同理。

4,5,6触及知识盲区,不太会计算

网友:
1、理想的Boost电路,在开关管始终关断的情况下,L的磁通将会饱和,输出电压Vo将等于输入电压Vdc(不考虑D的压降);作为对比,Buck电路在开关管始终导通的情况下,L的磁通也会饱和,输出电压Vo将等于输入电压Vdc(不考虑开关管Qce的压降)。

2、实际电路中,如果Boost电路开关管始终导通,当L磁通饱和后,输入电压全部加到天关管Q,将会造成开关管Q因电流过大而发热烧毁,L也可能会同样烧毁;作为对比,Buck电路中开关管Q始终判断,输出电压在电容放电的作用下逐步降为零。

3、在两种电路中开关管Q要承受的电压均为输入电压Vdc。

4和5暂时不会计算。

6、Boost电路的输出纹波会更大,因为其有20%的死区存在。

网友:
1、

开关管始终关断时,Boost的输出电压等于输入电压;开关管始终导通时,Buck的输出电压也为等于输入电压;均因为稳态后电感饱和视为短路。

2、

开关管始终导通,Boost持续给电感储能,饱和后电流猛增,烧毁电源和管子等;开关管始终关断,Buck不工作。

3、理想情况Boost管子最大电压为输出电压,而Buck管子最大电压为输入电压。

4、开关管电流最大值即为电感电流峰值,CCM时容易计算见《双向直流变换器》22页,DCM时与输入电压和导通时间有关。不知提示和输出电压有关是何意思?

5、二极管最大反向电压为输出电压;平均电流为输出电流。

6、Boost输出纹波更大,因为电感位于输入侧,输出电流为二极管电流,即使在CCM下也是脉动的,使得输出电容电压纹波更大。

网友:
1、当Boost电路中当开关管始终关断(Buck电路中开关管始终导通)时,电路中的Vdc都会通过电感,待2电路稳定后输出电压均等于Vdc。

2、

(1)如果在Boost电路中开关管始终导通,则Vdc通过电感到地短路,将电源短接到地。这可能会损坏电源,开关管也会以为过流发热损坏;

(2)如果在Buck电路中开关管始终关断,则电路不能正常工作,因为开关管始终关断,没有任何能量的转换,不能工作。

3、

(1)在理想情况下Boost电路中开关管承受的最大电压为输出电压加二极管的导通电压;

(2)在理想情况下Buck电路中开关管承受的最大电压为输入电压Vdc。

4、

(1)在Boost电路中开关管通过的最大电流为 Ip=Vo Ton / L;

(2)在Buck电路中开关管通过的最大电流为电感的峰值电流

5、

(1)在Boost电路中二极管需要承受的最大反向电压为输出电压Vo;

(2)在Buck电路中二极管需要承受的最大反向电压为输入电压Vdc。

6、Boost电路纹波大,Boost电路中电流峰值比Buck大得多

网友:
1、理想的Boost电路,在开关管始终关断情况下(也可以说占空比为0),输出电压是多少?作为对比,Buck电路在开关管始终导通情况下,输出电压是多少?
答:输出电压为一个不为零的小数值,Buck电路输出为0.

  2、实际的电路中,如果Boost电路开关管始终导通,会发生什么情况?作为对比,Buck电路开关管始终关断,会发生什么情况?
       答:输出为零,输出为零
  3、理想的Boost电路中,开关管需要承受的最大电压是多少?作为对比,Buck电路开关管需要承受的最大电压是多少?
       答:Boost最大电压是输出电坟,BUCK最大是输入电压

  4、理想的Boost电路中,开关管通过的最大电流(瞬时值)是多少?提示:与输出电压有关。作为对比,Buck电路中开关管通过的最大电流是多少?

  5、Boost电路中,二极管需要承受的最大反向电压是多少?一个周期内通过的平均电流是多少?

       答:最在反向电压即输出电压,平均电流

  6、你觉得Boost输出的纹波大还是Buck电路输出的纹波大?比较时显然应该在相同的输出滤波电容和负载电压电流情况下,并且都在电感电流连续情况下进行比较。
       答:Boost的大,因为它的回路比BUCK的多。

网友:
2>开关管会发热烧毁,而且电路不能正常工作;得不到能量补充,电路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
1.输出电压为VIN;Buck拓扑则输出为0;

2.BOOST电路开关管始终导通输出为零,Buck电路开关管始终关断输出为零;

3.Boost最大电压是V0,BUCK最大是VIN;

4.开关管电流最大值即为电感电流峰值;

5.二极管最大反向电压为输出电压;平均电流为输出电流。

6.Boost输出纹波更大,因为电感位于输入侧,输出电流为二极管电流,即使在CCM下也是脉动的,使得输出电容电压纹波更大。

网友:
1.一直关闭 输出为vin 一直导通应该视为短路 会旁路后级输出 vout=0 2.Boost电路中如果短路 mos发热烧毁 buck电路中不能降压大概率烧毁后端电路 3.开关管在boost电路中Vmax=2Vin 关断的瞬间产生 buck中vin 4.5 不太确定6 boost纹波大

网友:
1、在开关管始终关断情况下,输出电压接近输入电压Vdc。Buck电路在开关管始终导通情况下,输出电压也接近Vdc,公式:Vo=Vdc*(Ton/T),此时Ton=T。

2、如果Boost电路开关管始终导通,短时间输出没电压Vo=0,但开关管可能损坏,短路或开路,情况就不同了。如果Buck电路开关管始终关断,则输出无电压Vo=0V,开关管是安全的。
3、Boost电路中,开关管关断瞬间可能承受二倍的Vdc。而Buck电路开关管需要承受的最大电压仅为Vdc。
4、Boost电路中,开关管通过的最大电流出现在关断瞬间,(瞬时值)是Ip=Vdc*Ton/L1。Buck电路中开关管通过的最大电流Iq1=I2.
5、Boost电路中,二极管需要承受的最大反向电压是Vo,平均电流~~??
6、Boost输出的纹波大。

网友:
1,开关管始终关闭(不导通)。输入到输出之间只有个电感和二极管,又是直流所以输出电压比输入电压小一个二极管的电压。

2,开关管始终导通。那就短路了。危险。只怕要烧。

网友:
928以上已统计

网友:
1、理想的Boost电路,在开关管始终关断情况下(也可以说占空比为0),输出电压是多少?作为对比,Buck电路在开关管始终导通情况下,输出电压是多少?

答:BOOST在开关管始终关断情况下,电感直通,输出电压是输入电压减去二极管压降

Buck电路在开关管始终导通情况下,输出电压等于输入电压。

2、实际的电路中,如果Boost电路开关管始终导通,会发生什么情况?作为对比,Buck电路开关管始终关断,会发生什么情况?

答:

Boost电路开关管始终导通,电感通过导通的开关管对地大电流,直接导致烧毁开关管烧毁或者电感线烧断。Buck电路开关管始终关断,没有电流流过电感,完好无损。

3、理想的Boost电路中,开关管需要承受的最大电压是多少?作为对比,Buck电路开关管需要承受的最大电压是多少?

答案:Boost电路开关管需要承受的最大电压为输出电压加一个二极管压降;Buck电路开关管需要承受的最大电压为输入电压

4、理想的Boost电路中,开关管通过的最大电流(瞬时值)是多少?提示:与输出电压有关。作为对比,Buck电路中开关管通过的最大电流是多少?

答:

BOOST:

BUCK:

5、Boost电路中,二极管需要承受的最大反向电压是多少?一个周期内通过的平均电流是多少?

答:

在开关管导通时,二极管阳极类似接地,阴极为输出电压,此时最大。

一个周期内通过的平均电流为

6、你觉得Boost输出的纹波大还是Buck电路输出的纹波大?比较时显然应该在相同的输出滤波电容和负载电压电流情况下,并且都在电感电流连续情况下进行比较。

答:BOOST会比较大

网友:
1. (1) Boost电路,在开关管始终关断情况下(也可以说占空比为0),输出电压是Vin;
(2) Buck电路在开关管始终导通情况下,输出电压是Vin;
2. (1) Boost电路开关管始终导通,Vin电源短路,输出电压为零;
(2) Buck电路开关管始终关断,输出电压为零;
3. (1) 理想的Boost电路中,开关管需要承受的最大电压是Vo(Vin+VLf);
(2) Buck电路开关管需要承受的最大电压是Vin;
4. (1) 理想的Boost电路中,开关管通过的最大电流(瞬时值)是Io/(1-Dy)+(1-Dy)DyVo/(2*Lf*f);
(2) Buck电路中开关管通过的最大电流是(Vin-Vo)DyT/Lf;
5. (1) Boost电路中,二极管需要承受的最大反向电压是(Vin+VLf)
(2) 一个周期内通过的平均电流是DyT/(1-Dy)
6. (1) Boost输出的电流纹波为Dy*T*Io/Cf
(2) Buck电路输出的电压纹波为Vo(1-Dy)/(8Lf*Cf*f^2)

网友:
问题:

1,BUCK中的电感和电容一经选定,输入是压、输出电压电流一定的情况下,通过电容的交流电流反比于频率,电容损耗反比于频率的平方;

2,频率增加,保持纹波系数不变,输入是压、输出电压电流一定的情况下,则流经电容的电流有效值不变,电容损耗不变。

boost和反激中,输入输出电压、电流一定,只要还处于连续模式,占空比不会变,则纹波电流有效值也不会变,实际上频率增加纹波系数会下降,有效值下降,电容损耗略降

网友:
1、理想的Boost电路,在开关管始终关断情况下(也可以说占空比为0),输出电压是多少?作为对比,Buck电路在开关管始终导通情况下,输出电压是多少?
理想状态下二者输出电压均等于输入电压;
2、实际的电路中,如果Boost电路开关管始终导通,会发生什么情况?作为对比,Buck电路开关管始终关断,会发生什么情况?
如果Boost电路开关管始终导通,电感持续储能|,流过开关管的电流随之上升,导致开关管发热,严重会导致电感和开关管损坏;Buck电路开关管始终关断,则输入电压被切断,因此输出电压为零。
3、理想的Boost电路中,开关管需要承受的最大电压是多少?作为对比,Buck电路开关管需要承受的最大电压是多少?
理想的Boost电路中,开关管需要承受的最大电压等于输出电压,Buck电路开关管需要承受的最大电压等于输入电压。
5、Boost电路中,二极管需要承受的最大反向电压是多少?一个周期内通过的平均电流是多少?
二极管需要承受的最大反向电压等于输出电压,一个周期内通过的平均电流等于输出电流。
6、你觉得Boost输出的纹波大还是Buck电路输出的纹波大?比较时显然应该在相同的输出滤波电容和负载电压电流情况下,并且都在电感电流连续情况下进行比较。
Boost电路输出的纹波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