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平转换芯片和数字ADU隔离芯片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他们之间不都是为了匹配自身电...

楼主:
电平转换芯片和数字ADU隔离芯片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他们之间不都是为了匹配自身电平吗

网友:
严格来说就不是一类功能的IC

电平转换芯片因为地的关系,无法隔离两边的电路

网友:
电平转换芯片和数字ADU隔离芯片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电平转换芯片,两侧不隔离,也就是说两侧具有电气联系。

数字ADU隔离芯片,两侧是隔离的,没有电气联系。这一点和光耦有相似之处。

网友:
目的也不同:

电平转换是因为两个电路的电平不一样。接口高低电平的电压值不一样。容易引起误操作或者驱动不了。

想个办法让他们一样。

数字隔离芯片是为了去除两边电路的传导干扰。把它们彻底断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平转换芯片和数字ADU隔离芯片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电平转换芯片,两侧不隔离,也就是说两侧具有电气 ...

可以代替光耦使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代替光耦使用不

"可以代替光耦使用不"

在传输数字信号时,可以。

在传输连续变化的模拟信号(例如市电输入且要求隔离的反激开关电源)时,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代替光耦使用不

这种数字ADU隔离芯片比普通光耦贵得多,用这种芯片代替光耦,岂不是亏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