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 国产隔离的485芯片 单电源的

楼主:
隔离2500v以上,速度达基本要求,最好是3.3v供电工作的,谢谢!

网友A:
没听说过有这类国产芯片,推测也不会有、不应该有。模块倒是应该有,但二者的概念可差远了。

网友B:
ADI有一款隔离的,但是你需要国产的,估计不好找吧。这个一般要求很高的产品上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过有这类国产芯片,推测也不会有、不应该有。模块倒是应该有,但二者的概念可差远了。

是啊,找不到国产的,一般隔离都是带双电源的

https://shop68435523.taobao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I有一款隔离的,但是你需要国产的,估计不好找吧。这个一般要求很高的产品上用的。

之前用的就是ADI的2587,太贵了.想找国产的替代

https://shop68435523.taobao

网友C:
金升阳以前推荐过他们的产品,价格就不清楚了,你可以咨询一下。

我知道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金升阳以前推荐过他们的产品,价格就不清楚了,你可以咨询一下。

也是485隔离芯片  单电源的是吧

https://shop68435523.taobao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是485隔离芯片  单电源的是吧

那是模块,非芯片。都跟你说了,找模块有,芯片则不会有。

网友:
网上看到的:苏州纳芯微的半双工隔离RS-485芯片NSi83085及全双工隔离RS-485芯片NSi83086

网友:
还一个川土微

网友E:
如果只要数字IO隔离电路的话 还有 荣湃半导体

网友:
川土微隔离式RS-485是单电源的吗

https://shop68435523.taobao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要数字IO隔离电路的话 还有 荣湃半导体

要485接口隔离  单电源的

https://shop68435523.taobao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485接口隔离  单电源的

集成电源了的。 川士微的   片内集成隔离式 DC-DC 转换器(含变压器)         应该就是你说的单电源。

CA-IS309X 集成隔离电源的隔离式 RS-485RS-422

网友:
引用 网友E:
sparks- 发表于 2020-8-31 10:12 要485接口隔离  单电源的 集成电源了的。 川士 ...

你是光,你是电,你是唯一的神话,给个好友位!

https://shop68435523.taob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