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师讲解一下电钢琴键盘的电路结构 及用到的二极管可能的型号

楼主:
rt最近学校一个雅马哈p48b电钢琴被楼上漏水泡了(老破琴早已停产所以自己打开看看),主要症状是个别键力度功能失效,高音区连续几个键完全不响 。打开以后清理检查 发现有几个二极管碎了,找不到电路图 不知道什么型号不知道什么型号。每个键都有两个触发点,对应导电硅胶一长一短两个头。按下键的时候长短依次触发,音才会发出。盲猜是通过比较两次触发间隔检测力度的。 键盘一共27根排线,88个键176个触点,每个触点都有用到一个二极管,具体电路实在是看的眼睛疼,但是我又很好奇具体的电路是怎么实现的。希望老师们能给个参考电路图,另外想知道这个二极管替代的时候用什么型号好。。。跪谢

网友A:
二极管用1N4148即可。导电橡胶触点是用来检测力度的,通过两个触点导通时间间隔来判断。触点接触电阻如果过大,可以用标号尽量高的xB铅笔涂画导电橡胶触点,PCB对应区域则要保持干净。维修时需注意观察水浸部分的杂质残留,最好用棉球蘸无水酒精仔细擦拭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用1N4148即可。导电橡胶触点是用来检测力度的,通过两个触点导通时间间隔来判断。触点接触电阻如果过 ...

谢谢老师! 还有我很好奇这个键盘的原理 二极管在这个电路的作用 以及怎么用27根线表示176个触点的 有没有类似的电路能学习一下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 还有我很好奇这个键盘的原理 二极管在这个电路的作用 以及怎么用27根线表示176个触点的 有 ...

我手头没有电子琴的电路图,你可以在网上搜搜,或者测绘一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头没有电子琴的电路图,你可以在网上搜搜,或者测绘一下电路。

谢谢老师,等我找到再来提问

网友:
27根线,176个触点,这是一个典型的矩阵式键盘。27根线分为13与14两组,13×14=182>176,所以可以检测176个触点。二极管是用来防止同时两个键按下时某两根线被短路的。几乎每本讲解单片机接口的书都会介绍这种键盘接口的。

网友:
16*11=176可能性更大,16位正好两个8位IO口。